木制翻砂模具如何保存

楼主(2012-06-29):
做了一个木制翻砂模具,用了一次,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再用,想了解一下这东西如何保存,主要是让他不变形不开裂。材料是多层板和松木用钉子丁在一起的,外面好像还涂了蜡。

网友:
找个密封的塑料袋装起来应该可以吧

网友:
木模保存要防潮,防变形。

网友:
要保存好木模前一定要涂蜡,然后存放在阴面通风良好的高处。

网友:
到底放在高处通风的地方还是密封在塑料袋里面?哪个好?

游客

网友:
前者,你根据当地存放的地点空气干湿程度而选择,因为各地温差、干湿是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