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师傅说我这个方法切不了零件,这个东西很难做吗?

楼主(2012-06-29):
如图中所示一个圆坯切两个对称条键,两边压板压住,中间可以穿丝,或者外侧进刀,随加工厂工艺了,只是走丝时不要碰到条键那部分的φ65的外圆,人告诉我做不了,这真有这么难吗?

网友A:
呵呵,我努力想弄明白你的疑问在哪里,看了二十多年的图纸,线切割也曾经干过5年之久,还是不知所云。我再仔细琢磨一下你要问什么吧。看来我有点落伍了。

网友(点评):
你的师傅说的对,要切割2个对称零件,只能从外侧,不能从中间穿丝(否则对称性保障不了),而且外侧切入的时候先要调整好对称性,否则切出来的零件绝对不可能完全一样。

网友:
人家既然说做不了那就是真的做不了了,我也是没弄懂你的意思。懵了。

网友:
还以为我读图能力有问题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看来大半天终于有点懂了,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了没。一个圆坯要切出上下两个零件。并且零件有一小部分是直径为65的圆弧与圆坯的圆弧重合。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小段圆弧上面,既零件圆弧与圆坯圆弧的分界点标的不清楚,可能你标的位置尺寸实际加工的时候找不到。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等版主回复。

游客

网友:
我觉得你那切割师傅说得对,应该把毛坯设计大点就能一次切割完。而按照你的说法避开圆弧重叠部分切割,就相当于两次切割啦,两次切割精度就没保障了吧,我不懂线切割,只看过,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哦。
您说的是对的,我只是不明白,编程时不能把那小段圆弧让出去么?,比如钼丝切出时多走3mm,划圆弧再走到另一个切入点,不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努力想弄明白你的疑问在哪里,看了二十多年的图纸,线切割也曾经干过5年之久,还是不知所云。我再仔 ...

呵呵,实线是毛坯,虚线是两个对称的条形零件,是分开的,要切出来的;

我提的要求按图中装夹方式(当然您有更好的夹紧方案就无视我画的那个破东西好了)将两个分体件一次切出来,但是钼丝不能碰条键两端那一小块φ65的弧面,因为坯料来到线切割以前我已经磨好φ65外圆了。

那个师傅和我说产品φ65毛坯必须留10左右,而且走丝过程必须切到那段小弧,否则没法保证尺寸准确。这是对的吗?

网友:
,是没怎么看懂哦...

楼主:
请看,下图的走丝路线不可以吗?

游客

网友:
至于对中问题,不一定要按楼主上图所示进丝,可以旋转45度啊。
明白了。不懂线切割,但感觉从外侧进丝应该是可以的。你不妨找其他师傅问一下,把意思讲清楚了,特别是“除了要生成的零件上的那部分直径65的圆弧不可“碰”之外,其余部分的圆弧是可以“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实线是毛坯,虚线是两个对称的条形零件,是分开的,要切出来的;

呵呵,这样呀。可以做的,的确没那么复杂。不过你要注意两点:
1、你准备的毛坯,要很好的去应力。(内部应力如果过大,在毛坯被切为两件,断开的瞬间工件会使工件移动位置,严重时甚至会损坏压零件的支架的。)
2、要把之架连线,两个架子都连一下。(通常只连一个架子就可以,你这种做法,两个零件断开后,另一边不导电了)

另外,我估计你找的师傅是说你给他的方案,他没法对中(你不让他切65的外圆磨光面,他就需要切之前用钼丝试防电的方法对出65外圆的中心才能跑程序呀),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解决的办法有两个:
1、把你的两个压板最好左右错开,你现在画的方案只能找到X中心,对Y的中心时压板和支架位置貌似碍事了。
2、如果在中心不碍事的地方事先做一工艺孔也可以,这孔要事先磨的和65外圆同轴,一来可以做穿丝孔用,二来可以做对中基准。

如果是我,我习惯用第一种方法,虽然要多穿几回丝,但65外圆对中,要比中间小孔对中精度高很多。

网友:
只是在找工件的中心的时候,有点麻烦。批量的话同意楼上的加工艺中心孔的方法…

网友B:
1红线是切割线,走直径65的时候改大就不会碰到了
黄线是工件尺寸,有起刀点选择。可以一次全部切割完成。
用V型块定位,神马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个正解,主要还要注意应力变形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实线是毛坯,虚线是两个对称的条形零件,是分开的,要切出来的;

直径65MM的圆弧和两个键槽的最小间距多少啊,10倒不至于  但是得有余量  不能刚刚好

网友:
学习了,线加工什么都不懂,支持下

网友:
看不明白,这样的图纸真的搞不懂是如何一个工件,唉,在这里,我还是想提醒大家伙,图纸还是规范点的好,搞技术这活,除了严谨,我想还是严谨,楼主不要多心,我只是就是论事,有可能是你疏或了,也可能是我少见多怪了

游客

网友:
多谢,我以后注意

网友:
毛胚要大点 反正都是要割的

网友(2012-09-06):
可以做的,压一个压板就行了,只是看你怎么选择进刀和进刀的路径的话。要求低的用快走丝,要求高的就用慢走丝。

网友(2013-04-04):
楼主说的目的是要虚线内的零件,割两个对称的零件。这个嘛,做也可以做到。不过,要看精度要求了。误差几个丝就没有问题。装夹方式用磁铁吸住就可以了。有点疑问就是为什么不把直径65余量留大点呢?65做成66或者以上不就很好了?。

网友(2013-07-03):
没看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

网友(2013-08-11):
这个真的不知道。

网友:
貌似是对的

网友:
有点蒙圈了

网友(2013-09-27):
引用 楼主:
呵呵,实线是毛坯,虚线是两个对称的条形零件,是分开的,要切出来的;

楼主了解线切割的具体过程么?这根激光 等离子 火焰 的切割不一样。线切割的过程中不能选择割更不能跳跃割。。。。只能一次割出来。

网友:
没看明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红线是切割线,走直径65的时候改大就不会碰到了
黄线是工件尺寸,有起刀点选择。可以一次全部切割完成。 ...

同意这种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实线是毛坯,虚线是两个对称的条形零件,是分开的,要切出来的;

我觉得是对的,这样切进去切点哪里会有个小台阶吧

网友:
把材料改大就很方便了。

网友C(2013-11-13):
坯料中心不好定位,如果φ65外圆对两键位置度要求严格的话,无法保证,只能大体找出中心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很简单呢?是不是你们把事情想复杂了?

网友(2014-06-01):
你的材料余量是少了点,另外,材料外圆没有必要经磨床。看来你是新手吧。

网友:
你说的条件可以切的,这不是问题。也许那个师傅还有别的原因,要不他就是个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坯料中心不好定位,如果φ65外圆对两键位置度要求严格的话,无法保证,只能大体找出中心

既然楼主外圆磨过了,中心肯定找的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