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标注,有没有简洁一点的标法?

楼主(2012-06-29):
(图片)

网友:
在产品边缘标一个基准线,然后在每个锯齿边缘标一个尺寸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如果都相同的话就直接给3这个尺寸和那一段小一点的间隔尺寸还有深度,没必要全标。

网友:
P3X5=?

网友A:
这样可行不?

网友:
看槽宽和3哪个尺寸重要,标一个,然后标一个槽宽和3的总尺寸,最后标一个从起点到最后一个槽宽尺寸,标注4*(槽宽+3)=长度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行不?

这个好像还行……

网友:
只要标一个就行了,然后前面加个5-,稍有常识的人就能看懂了。

网友:
坐标标注。

网友:
选一个基准,标注4*(槽宽+3)=长度的尺寸

网友:
标注老多方法了,关键是看工艺
,比如说方便测量,还是方便加工,还是比设计的目的出发,不同的标注,会现不同的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还行……

这个是机械手册的标法。虽然不是最简单的方法,但应该不会标错。

网友:
有循环的,这个楼主的标注是错的!5#的应该是5.0*4(20)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