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这个系数转换成齿轮的变位系数?

楼主(2012-06-29):
一个齿轮样品测量出了公法线长度,然后计算出这齿厚,再用这齿厚减去标准齿厚得到这变位系数,而这个变位系数是刀子的变位系数,怎么把这个系数转换成齿轮的变位系数!小弟不才,还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变位齿轮的基本知识
加工标准齿轮时,通常总是先根据齿坯外圆对刀,然后沿齿坯径向切入全齿高。如果将齿坯外径做的稍大或小点,刀具还是切入全齿高,这样加工出来的齿轮就是变为齿轮。此时刀具离齿轮中心要增大或减小,增大或减小的那部分距离用X=mx表示(x叫做变位系数,m为齿轮模数)。也就是说,加工变位齿轮时,要根据X=mx的数值来确定齿坯外径,即把齿坯的外径增大或减小2mx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