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砂轮夹盘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2-06-29):
想做一个外圆磨夹盘,谁知道是什么材料的,用普通的铸铁行不行。

楼主:
我在小作坊铸了一个铸件,不知道能不能用,希望有高手能说一下,我先谢了。

网友A:
砂轮盘用普通的铸铁不行,因为砂轮转速很高离心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盘用普通的铸铁不行,因为砂轮转速很高离心力很大。

球墨铸铁行不行

游客

网友:
机床原件不都是铸铁吗?
你为何要选择铸铁?高速旋转件要满足相应的机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