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65的轴经常断,换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2-06-29):
如图,全部都是一个位置断,45#钢, 调质处理。 阶梯口圆弧过渡。
可是不到半年就开始断。是小车下的轮子轴,在轨道上运作。

想问的是换什么材料好?如果热处理?

网友:
轮子不小,轴小。45钢调质的话蛮好。有过渡圆弧的话就不用考虑应力集中,断了就应该是承受不了那么大力。不知道你具体的参数。用了半年了,那应该是疲劳断裂。

网友:
买到歪的45#钢了

游客

网友:
材料有问题啊? 那40Cr 调质HBS241~286. 怎么样? 疲劳极限 会不会提高?

网友A:
同意2楼的观点,并非材料的问题吧,这么多次了,不是同一批次的,那排除了材料问题,要么是设计时轴径本身就设计的小了,要么是后面超载了,轴在长时间的超载下,疲劳断裂。

游客

网友:
好像行走的不是那么稳,有摆动 偏差。 而且零件是小作坊生产的,可能热处理没处理好。

网友:
换20CrMn,渗碳淬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2楼的观点,并非材料的问题吧,这么多次了,不是同一批次的,那排除了材料问题,要么是设计时轴径本身就 ...

那结构怎么改比较合理呢?

网友:
把装配关系、使用环境 及 轴的图纸 发张就好了。

网友:
把装配关系、使用环境 及 轴、轮子孔的图纸 发张就好了。

游客

网友:
好的,我去收集资料

网友:
断面颜色啥是那样子的呢?是不是近轴承的位置?会不会是轴承有一定发热,使得两处产生一定温差引起某种集中?

游客

网友:
说错了, 断裂的地方都是轮子与轴连接内侧,后来加了个隔离套环, 结果就是隔离套环和轴连接处断裂。
一开始时轴承处,后来加了一段,中间用加了个套环,后来就套环和轴的连接处了。

网友:
是震断的,可以考虑减震

网友:
看轮子个头,应该是载荷不小,应用场合有没有震动呀,另外你的载荷位置在哪?离轴承远吗?

游客

网友:
在最外面端口,上轴承与轴承座 连接到类似于小矿车的模车上。

网友:
过载疲劳断裂,40Cr或者40CrNi,有没有可能小车偏重过载运行导致犟劲啊,断裂另头有明显磨损痕迹吗?没明白为什全部都是一个位置断

游客

网友:
没有明显磨损,轮子于轴,轴承与轴连接处 都没有什么磨损, 就是轮子与轴连接内侧断裂。

网友:
疲劳断裂,是再工地上用,还是在有高温的环境下用的?承受多大的力,危险截面的剪切力应该不小,要不半年就疲劳断了,你自己粗略的校核下,估计系数刚大于1

游客

网友:
常年50度以上。 大致是7顿的车。

网友:
好大的轮子啊,可能是疲劳断裂哦,还有那截面有点像烧了啊

网友:
另一端装的是什么?也是轮子吗?看样子你的轴都是加工到尺寸后直接调质就用了?这样的话你如何保证两端的同轴度?个人认为断应该是安装两端不同心造成的

游客

网友:
一部分是调质好在加工的, 好像还有一部分 就原料加工就用了。

网友B:
承重太大了吧。。 直径改大点     材质用 40C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承重太大了吧。。 直径改大点     材质用 40CR

那怎么样热处理好呢? 40Cr没用过。请指教下。

游客

网友:
如果可以奢侈点 可以用锻打件。 比45号更有韧性 用好点的材料 40CR MU

网友:
15楼的话有分量——
“看样子你的轴都是加工到尺寸后直接调质就用了?这样的话你如何保证两端的同轴度?”

网友:
从断口平齐来推测,应该是 疲劳断裂,
有过渡圆弧的话一样要考虑应力集中,
加套环不能改变和轴的连接处的应力,除非是R值加大才能缓和,要注意光洁度的影响,

改善加工精度、套环改内锥外阶梯去装轮,轴于套环用锥度配合,若是还会断,基本上要重新校核受力和轴径的关系。

网友:
校核一下疲劳强度

网友:
同意二楼观点,不应该是材料问题,应该是疲劳断裂。

网友C:
是设计的问题,固定轴。滚轮滚动。轴在重负荷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导致脆性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设计的问题,固定轴。滚轮滚动。轴在重负荷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导致脆性断裂。

好像是轨道应为磨损有高低,早期的时候不怎么断的。

网友:
那可能是偏重了吧

网友(2012-08-14):
可以的话的直径选择大点 还有就是设计成台阶的形式!其他就是用好材料和表面处理就可以 还有估计你的轮子和导轨之间的很多杂物就增加了摩擦 负载也就增加 应该加一些外防护罩

网友:
发现一个严重问题,你的轴上轴肩没有圆角过渡,容易形成应力集中。所以易断裂!!

网友(点评):
有的,只是比较小,采购实在是坑爹啊。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成本要求吧 如果成本低的话还是用45#吧

网友(2012-09-25):
采用40Cr淬火吧

网友:
如果材料没有问题的话,一个查一下热处理工艺,另一个校核一下轴的强度和刚度。

网友(2013-01-15):
当时我们厂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解决的?

网友:
看这颜色不大像疲劳断裂啊,感觉温度的影响很大。

网友:
找个够手的焊工,把它焊上,用一段时间看看,这个不是什么好办法,但有时会管用,就像大夫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好!

网友:
设计不考虑减振和弹性缓冲,断裂似乎必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两侧轮子同心吗?

网友(点评):
同心,在平行轨道上运行

网友(点评):
轨道磨损一致吗?

网友(点评):
磨损差不多的,现在换了40cr调质的轴好多了。怀疑是原来加工的时候有缺陷,没好好倒圆角。

网友(2013-03-17):
好象是装配问题,45#材料应该够了,两轮同心度不正,运转时一轮轴承发热卡住,一轮转动将轴扭断,随便说说。

网友:
像是偏心剪断的

网友(2013-08-14):
觉得应该是轴颈小了,楼主应该根据电机扭矩和小车载重量,算一下要用多大的传动轴

网友:
遇到轴的的断裂首先需要分析原因,然后再制订相应的措施。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轴的断裂原因是什么?粗略看轴是脆性断裂,引起脆性断裂的原因有:存在微裂纹扩展导致脆段,低应力腐蚀断裂,氢脆断裂,冷脆断裂,疲劳断裂。如果不同批次、不同轴的断裂形式一样,那么最大可能就是疲劳断裂或微裂纹扩展断裂。若是疲劳断裂,那么可以通过提高表面光洁度、减小应力集中、增大表面压应力等方法延长寿命;若是微裂纹扩展引起断裂,则最好选用Kic较大的材料。

网友:
看断面,像是热处理的不好。也有可能是超载或是轨道不平,有震动冲击造成的

网友:
若是批量的话,热处理应该没问题,材料可以选择40Cr调质后表面高频淬火或氮化,这样表硬里韧,可以承受较大的交变载荷!

网友:
回火回得有问题

网友:
可以考虑40Cr调质后,淬火试试

网友:
轴不平衡,受力不均,是罪魁祸首

网友:
断裂处车个圆弧或者斜度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中心点不对   偏心了  扭到轴就断了。装好轴后最好用手扭动轮子用百分表打轴心  同心就是好的  不同心就表示你的轴没有装好

网友:
也或许是买来的轴本来就偏心

网友:
说白了就是轮子和轴不同心扭断了

网友(2013-10-15):
可能 是偏心问题

网友:
轴的设计做强度的校核了吗?产品的式样做力学性能试验参数具体的是多少能方便透露吗?以及金相分析组织图样,. L3 J; M, k( z# f/ {

网友:
设计不合理,轴太细了,再加上阶梯过度有应力集中,所以会断,建议进行力的计算,和机构设计合理性,进行圆角过度,减少应力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