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氏硬度HRC60°以上淬火钢件精加工,刀具选择

楼主(2012-06-29):
车HRC60°以上淬火钢件的难题

现在有些机械加工厂里面临:洛氏硬度HRC60°以上的高硬度淬火钢件的精车的问题,一般刀具由于硬度不高导致加工不动,刀具耐用磨损快,加工光洁度达不到要求等问题
如果是在这方面精车的话可以用氮化硼CBN精车超硬刀具

CBN超硬刀具 专业精加工,主要切削各种淬火钢、合金刚、工具钢、模具钢、锰钢-弹簧钢、轴承刚、冷硬铸铁、高铬铸铁、灰口铸铁、粉末冶金、Ni基及CO基高温合金洛氏硬度在(HRC45-80°)之间的各种难加工高硬度钢件。
特点一:光洁度好加工表面光洁度好可达到(Ra0.3-Ra0.6)之间;
特点二:超硬耐磨—刀具硬度高耐磨性强;
特点三:切削速度高—高速的切削速度可有效提高加工效率。

希望能帮助在这方面遇到问题的朋友

但是复合CBN不可以粗车和断续切削,

希望做刀具的朋友们可以相互沟通学习

网友:
淬火钢加工,感觉一直是个难题。以前跟着师傅修模具的时候,模心断螺丝要打掉,或者要新钻个空什么的,打都打不动

网友A:
专用刀具还要有刚性好的机床才行。不然好的刀具放在差的机床也是白费。

网友(点评):
有可以在普通车床上用的牌号,也可断续切削。《淬火钢断续切削用刀具研究》http://wenku.baidu.com/view/f0099b7f1711cc7931b71620.html

网友:
这种刀具遇到局部软点就悲惨了

游客

网友:
龙九对加工也很有研究?
同感

网友:
可以用K01~05或者P01~05的涂层硬质合金刀片加工,不过效率很低,而且刀具寿命比较差,但是做小批量或者设备不是很好的话可以尝试。毕竟刀具成本比PCD低多了。

游客

网友(2012-08-22):
HLCBN牌号BN-S20可以在普通车床上用,可断续切削的,见《淬火钢断续切削用刀具研究》http://wenku.baidu.com/view/f0099b7f1711cc7931b71620.html
陶瓷也好,CBN也好,对设备刚性有要求的,差一点的设备很容易崩刀尖。好设备当然可以用陶瓷了,62度没问题的,只是效率和寿命比CBN差而已。
那不如用纯陶瓷的,都说陶瓷的只能加工50多度的,但我实际用下来62度的没问题,寿命还可以,价格也便宜。
兄弟,打错字了, 是CBN。

网友(2012-06-29):
这个CBN的的刀具的确不错,我们在修复轴的时候就用这样的刀具来精加工,轴承内圈在轴颈上卡死了拿不下来,我们就用CBN来修复的,特别是在车削合金堆焊的工件,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用刀具还要有刚性好的机床才行。不然好的刀具放在差的机床也是白费。

恩不错   好的刀具还的好的设备加上好的车工,设备发震,刀杆发震,工人操作,切削参数等众多因素都会影响刀具的使用性能

网友:
专用刀具还要有刚性好的机床才行。不然好的刀具放在差的机床也是白费

网友(点评):
老师傅说的对,不管是普车还是数控,只要刚性好就能用好刀具。

网友:
我们用CBN的还不如山高的普通涂层刀片好,还便宜

网友:
前几天车导套(与导杆烧结了),厂家做的真是很好,至少HRC60 , 俺说能车掉,设备厂家很是不信,结果CBN车刀顺利完成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CBN少钱一片,是进口材料还是国产材料   CBN刀具必须是精车,还有切削参数必须正确  你工件的硬度? ...

200块大洋吧,60丝的余量,硬度60吧,渗碳淬火

网友(2012-08-25):
机床也要好啊

网友:
前几天修一推力轴承·环,硬度HRC58左右,用刀片,据说是陶瓷刀,牌号很长,没记住,速度40多米。感觉还行,至少没蹦刀。

网友:
淬火钢只要是硬度均匀 硬度hrc60度左右用yt726就可以加工 关键是切削速度刀具刃磨 我们做冲头都是先粗车淬火再精车

网友(2013-08-18):
CBN刀具 硬度高 韧度就比较差  住友的CBN 刀具还是挺不错的 有需要的请联系我 285649395

网友:
陶瓷刀具是不是也可以?

网友:
用YS8就行,我就用的是它车Cr12MoV

网友:
小儿科,根据工况及设备的不同,可以选择焊接刀如S8 T726 金属陶瓷 陶瓷  CBN等,HRC60度以上钢件的仿形铣削才是真正难搞呢

网友(2014-04-17):
论坛高手如云,真是长见识呀!来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