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可以通过钣金的折弯成型能做出来的吗?

楼主(2012-06-29):
大伙帮看看,可不可以通过钣金的折弯成型来做的!谢谢!

网友:
20呀,我感觉厚了,呵呵,看看各位高手有不怕厚的吗?

网友:
20有点厚,可以先刨出V槽后再折弯。

网友:
20怎么刨也未必能把内角折到5吧?期待高手

网友:
可以折弯,用热压。

网友:
这正是折弯的东西。250吨折弯机可以搞定。下模开口宽度120mm~150mm,上模R5的话,可能会在板材内侧压出很深的压印,抑或使板材外侧出现裂纹。大概需要适当增加折弯半径。

网友A:
你们这些人劳民伤财,最好焊接或螺丝装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些人劳民伤财,最好焊接或螺丝装配

相比较之下,焊接或者螺丝装配都比折弯成型更加劳民伤财。

网友:
可以做出来,做不做--中博机械1981638847@qq.com

网友:
20厚的内R有点小了吧,对设备压力要求也比较高。坐等强人。

网友:
能否补充一下:冲压件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2012-09-15):
改成焊接好吧,太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