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如何选择减速机、电机?

楼主(2012-06-29):
已知工件直径、质量、转速、长度,如何选择减速机、电机?工件通过三爪卡盘与主轴直接连接,减速机在主轴另一端可以

直接连接也可以通过链条或同步带相连接,工件转速通过变频器控制.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啊

网友A:
这也算车床吗,要变速箱吧?应该有快慢档吧

楼主:
机械设计手册上好像没有专门介绍的

网友:
减速机还好了,我现在主要为在选择感应电机,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时,如何计算而头疼。

网友:
工件重量,长度。转速 就可以求得转矩。在由转矩和转速来选择合理的减速机、电机

网友:
现在有三维软件 可以直接得到转动惯量的 方便啊

楼主:
如何求转矩?并且机械设计手册上没有专门介绍的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算车床吗,要变速箱吧?应该有快慢档吧

楼主这个机应该是焊机吧!
选 电机与减速机
你都知道那么多条件了
用公式算就行了
米思米的书上有
一般问那些卖电机与减速机的厂商更专业

楼主:
什么方法选择减速机好?

网友:
看图貌似是有两个卡盘,1#与电机相连,2#与气缸的伸出轴相连,1#卡盘加紧工件,气缸将2#卡盘送到合适位置后,加紧工件,进行下一步操作。这就得看你2#卡盘和中部加工部件对工件的阻力矩大小了,然后反推算出所需电机功率和减速器减速比,进行选型。选择什么类型的电机就要看你工序要求了。

网友:
变频器调速会降低马达功率,最好选大点的马达

楼主:
缸体工件转速0.19-1.9rmp,重量1000Kg,外径500mm,内径340mm,长度大约1m,一端通过三爪卡盘连接,另一端有滚轮支架支撑,使得缸体匀速转动,问工件的最大转矩是多少?三爪卡盘与主轴直接相连,主轴另一端直接与减速机相连,如何选择减速机电机?哪位高手知道请点拨点拨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油缸焊吗?

网友:
看这应该是全自动数控焊机,在工件上均匀电焊,而且工件长度不一,但总的来说比较好现实,焊接面不复杂。工件的重量,转速都已知,这个不好选择减速机和电机嘛?!

楼主:
我刚做这一块,对这些还是比较陌生的,请详细解说

楼主:
就是油缸焊

网友B(2012-10-10):
我也在郁闷着,老板让计算如何选电机,我现在还没弄白怎么算。异步同步,都搞不清楚。我做的是珩磨机,主轴是变频电机,进给是伺服电机,进给力是通过丝杠获得,都不会算。求高手。

网友:
先求質量中心可能存在的位置,比如切割或焊接後最大不平狀態如何,有了這些才能比較近似計算,如果計算出的轉矩存在正負現象時則更需檢討精度的許用度,這些都是設計師必須正視的事.....雖然距發文日期已好久,但共勉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郁闷着,老板让计算如何选电机,我现在还没弄白怎么算。异步同步,都搞不清楚。我做的是珩磨机,主轴 ...

有確定的條件或數據可寫出來,試試看,說不定比你想像容易!!

网友D:
现在有三维软件 可以直接得到转动惯量的

网友:
求转矩可以找本机械设计之类的大学教材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確定的條件或數據可寫出來,試試看,說不定比你想像容易!!

跟您说下吧。我现在做的珩磨机床,珩磨一个工件所需要的磨削力这个没有相应的计算方法,无法算出磨削一定孔径相应所需要的功率,这样去选电机不可以。所以,我在选电机时候,考虑一个安全系数,就是电机能带动珩磨头工作的启动转矩,乘上一个安全系数,如果所需要的扭力大于电机的最大扭力,这样就说明电机选择的不合适。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另外,那个安全系数,选的也没啥根据。
下来,主要还是要研究磨削力的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三维软件 可以直接得到转动惯量的

我在网上下了几个,都是只能算那些标准件的惯量软件,不知道你有那个算不规则物体惯量的软件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下了几个,都是只能算那些标准件的惯量软件,不知道你有那个算不规则物体惯量的软件么?

电机能带动珩磨头工作的启动转矩...切削力極限應該有明顯規定吧!
問題應該是線速度範圍才是電機的特性是否可以滿足!!
在我們工作中,機構型態跟慣量讓許多的工程師不敢完全正視面對,所以已取得step檔後對正旋轉中心後會比較正確,要一步一步等化當然也行,但還是在製圖的同時算出會比較合理!!以上存屬個人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能带动珩磨头工作的启动转矩...切削力極限應該有明顯規定吧!
問題應該是線速度範圍才是電機的特性是 ...

哎,我也想知道切削力的极限是怎么个算法。。。郁闷。。。

网友:
这里有点资料,应该对你有帮助。具体计算公式里面都有!

网友(2012-12-11):
找一个电机的厂家 他会帮你搞定 要不叫他给你一本资料 上面就有现成的公式

网友:
求解答啊!

网友(2013-03-03):
楼主 在深圳 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