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RODA 滚珠丝杠维修 ----急

楼主(2012-06-30):
               今天不小心把 KURODA GE 2010 滚珠丝杠的 滑块转到丝杆的一端 结国 掉出了 五颗滚珠 现在求救 如何把这个五颗珠子装进去  请社区各位大侠 不宁赐教 小弟我感激不尽。 滑块的 两端 各有一个 卡环  另外 外接滚珠导管 上有两个螺钉固定。 为了把这五颗滚珠装进去 我该怎么拆装 我重来没拆过这个东西 有经验的请把详细步奏 和 注意事项告诉我 谢谢了。另外问一下滚珠丝杠 滚珠的多少 对滚珠丝杆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拔掉导管装。很奇怪,明明有很多文献说导管的曲线形状对滚珠丝杠寿命影响很大,为什么实际上生产的并不是优化的曲线形状的导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导管装。很奇怪,明明有很多文献说导管的曲线形状对滚珠丝杠寿命影响很大,为什么实际上生产的并不是优 ...

我直接把 导轨上的两个螺丝去掉然后把导轨 拔出来就可以了吗  最后把 滚珠 装进去 在 把导管压进去 拧好螺丝就可以了吗?

网友:
谁要装?这个珠子出来很难装回去的!

网友(2013-07-07):
装回去有两种方式
第一,做个假轴,先用假轴将滚珠装进去,再假轴退出,丝杠进去
第二,用黄油吧钢珠粘上滑道去,再慢慢装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