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左旋螺纹时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2-06-30):
SW中多数情况是用螺纹装饰线,工程图中会自动标出螺纹,但如果是左旋螺纹,怎样才能在工程图中自动标记出左旋呢。

网友:
后面标上LH,怕人看不明白,可直接标上左旋。

楼主:
一个双头螺柱,一端为左旋,另一端为右旋,直径、长度都一样,装配图时你靠什么区分两端。

网友:
后面表明左旋就可以了

网友:
自己标明下就行了

网友(2012-08-30):
引用 楼主:
一个双头螺柱,一端为左旋,另一端为右旋,直径、长度都一样,装配图时你靠什么区分两端。

这螺丝怎么用?

网友:
我最近也有使用雙頭螺絲, 一端左螺紋一端右螺紋, 用在傳動機構.
我是直接在2D圖面上標示LH與RH, 廠商也不會車錯.

网友(2014-04-27):
引用 网友A:

有好多地方会用到这样的螺纹呀,调节用。我也想知道在画图时怎样能标识出来,在装配时不会弄错呀。

网友:
标注的时候,标注出来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只能在标注的时候标出来sw立体看不出来,不过弹簧的左右旋到是有个东西介绍给你们,用的很好用,很方便

网友(2015-04-14):
引用 网友B:

双头螺柱,好加工吗?
丝杠 T型螺纹吧
有这样的滚珠丝杠产品吗

网友:
看不出来就写上去,能看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