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油温高

楼主(2012-06-30):
我这是四辊轧机的压下系统,伺服阀控制,在开机半小时左右或者突然停机的时候,油温会飙升到很高,有时会到80度,有时候又不会,不是每次都那样,想找个行家解释一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泄漏、节流、溢流都有可能使温度上升。是不是一开机就有问题,半小时后油箱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泄漏、节流、溢流都有可能使温度上升。是不是一开机就有问题,半小时后油箱才热?

是的,你好像看见了一样,能跟我说得具体点吗?这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
液压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B:
原理图发出来!一般是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
可能导致油温异常升高的原因有:1,吸空或者空气混入,此故障伴随噪音,并且油液浑浊;2联轴器顶死、损坏或者同轴度误差过大,此故障伴随电机电流异常及噪音;3,恒压变量泵的设定压力高于溢流阀设定值或者两者设定压力间距过小,此故障伴随异常噪音。4,泵磨损,此故障伴随高压无法调节。总之,对于故障,要以现场检查为依据,结合液压原理来分析。
希望以上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
你应该说具体点,比如你用的什么系统,定量还是变量。高压还是中压,容积调速还是节流调速。我估计是你哪一快的节流损失太大了

网友:
我也是做轧机的,六辊AGC,是不是你泵和溢流没调好?油液全在溢流阀溢流了??

网友C:
溢流阀怎么导致油液过热,按楼主的说法,全溢流的现象不存在

游客

网友:
溢流阀压力太低就会一直发热!这个发热很快的!30分钟是足够了!

网友D:
若果该系统动力源采用恒压变量泵的话,系统安全阀溢流压力低于泵自身的调定压力,就会造成安全阀溢流,油温急剧上升。
也有可能是系统存在内泄点,听听声音、摸摸管道也可以判断排除故障
换热器检查一下是否堵塞

网友:
大家都说是液压出问题了

网友:
这玩意现场10分钟肯定找的出来!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恒压变量泵上的安全阀压力要高于系统的溢流阀的,我认为你这种情况应该是这个压力调定低于了系统电磁溢流阀的压力,你可以试试!半小时就让这么大的油箱油温高到80度,除了电机做功转换成热量,我想不到其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发出来!一般是溢流阀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这几个,听听有没有溢流的声音!在看下蓄能器的开关关了没!

网友:
4个蓄能器 的下面有3个阀!看看有没有是打开的!
AGC系统!高压的油温一般4个小时左右就会达到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溢流阀怎么导致油液过热,按楼主的说法,全溢流的现象不存在

多谢指教,我的实践经验比较缺乏,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恒压变量泵上的安全阀压力要高于系统的溢流阀的,我认为你这种情况应该是这个压力调定低于了系统 ...

你好,恒压变量泵的压力和系统溢流阀的压力要怎么调才合适,比如恒压变量泵的压力调到20MPa,那系统溢流阀的压力应该是高于20MPa ,还是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若果该系统动力源采用恒压变量泵的话,系统安全阀溢流压力低于泵自身的调定压力,就会造成安全阀溢流,油温 ...

我就是调不好这个,麻烦你告诉我,正常情况下,系统溢流阀的压力是应该比泵的压力大还是小呢?

网友:
恒压变量泵在泵上就能调系统压力。溢流阀是起安全阀作用的,压力比泵大2Mpa就行。
把泠却器接上。保压的回路油温都是高的。

网友:
高压溢流,最长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2-09-07):
调泵:这个问题一句话说不清楚的,有机会加QQ:199670048,或电话联系:1381511563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调不好这个,麻烦你告诉我,正常情况下,系统溢流阀的压力是应该比泵的压力大还是小呢?

正常情况下,溢流阀压力应高于泵压力1~2MP

网友(2012-10-11):
1、液压油粘度高,流动性差,流动慢,散热不好2、液压系统阻力大,相对运动的摩擦面,不能很好的润滑3、液压油高低温性能不好,传动效率差

网友:
其实我们现场发现了好多油温高都是因为恒压变量泵恒压点没有调好!一般先调整溢流阀的压力,然后再调整恒压泵的恒压阀的压力,比溢流阀低1-2MPa即可。

网友(2012-11-15):
楼上正解,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变矩器的出口阀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