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磨床液压问题

楼主(2012-06-30):
我公司有一台平面磨床,工作台在左右移动的时候,工作台移动是液压油缸控制的,往右边很正常,往左边到该回头的时候会卡在那里不动,我用手在工作台上敲打一下,有时候就动了,哪位兄弟解决过这个问题的指教我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先导阀或换向阀不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阀或换向阀不灵活

有先导阀吗?能说得具体点吗?我不懂的,我以为这是手动换向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先导阀吗?能说得具体点吗?我不懂的,我以为这是手动换向阀

看看液压图,清洗阀芯。液压油太脏要换

网友:
平面磨床低速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产生,我不知道你说的情况是不是低速的时候才有,一般磨床低速会有爬行现象产生,建议先看一下你的导轨上润滑油膜的压力,一般有经验的师傅一看知道的,要是有一头油膜形不成,是会出现卡滞现象,像你说的轻轻施加一些外力就可以运动起来(注:润滑良好的导轨会是非常的干净,不会有摩擦产生的黑色粉末油腻,因为有液压油循环润滑、清洗导轨,油膜是有一定支撑刚度的)。另外看看你的活塞杆中心线怎么样,还有就是看看哪里有泄漏,那些控制阀类故障要请专业的人员来修理,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 机械工程师 刘

网友(2012-10-11):
换向伐出问题了吧,我用那台也是,换个换向阀就好了

网友(2012-11-20):
油缸油渍多了吧

网友:
两个原因     机械摩擦卡死     液压换向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