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调节的问题

楼主(2012-06-30):
怎样正确的调节溢流阀才能不会出现高温现象?望行家指教一下!!

网友A:
l略高于系统所有执行元件的最高工作压力,不过这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避免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略高于系统所有执行元件的最高工作压力,不过这也不可能百分之百避免高温。

还想请教一下,我的工作压力需要16mpa至20mpa之间,我应该选用多大的溢流阀,还有就是溢流阀的回油是过小还是过大会造成高温

网友B:
溢流阀的规格是流量和压力,单有压力是不够的。减小发热需要你减小溢流量,设计系统当中需要泵的流量和负载需求流量尽量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的规格是流量和压力,单有压力是不够的。减小发热需要你减小溢流量,设计系统当中需要泵的流量和负载 ...

请教一下,溢流阀调节的时候是调大压力的时候溢流量大还是调小压力的时候溢流量大?

游客

网友:
英德康老师分析的完全正确。
压力调低则溢流量大,若压力调为零,则溢流阀打开,系统供油全部溢流。溢流发热与工作负载所需流量和速度有关。慢速工作时,系统流量超过工作负载所需流量,多余流量则通过溢流阀溢流,发热。CP旁通溢流阀可减少发热
压力调节与溢流量无关联

网友:
贝贝老师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