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法测量渗碳层厚度最精确?

楼主(2012-06-30):
如题,有经验的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渗碳深度一般用腐蚀法观察金相组织测量。一般是测渗碳零件硬化层的深度吧(硬化层深度小于渗碳深度),用的就是硬度法比较精确,从零件表面到维氏硬度值为550HV处的垂直距离,检测力一般为1kgf。它的适用范围为:1有效硬化层深度大于0.3mm的零件2离表面三倍于有效硬化层处硬度小瑜 450HV的零件。  对于不能满足条件的钢件,经协议可另行确定有效硬化层深度。对于离表面三倍于有效硬化层处大于450HV的零件,可采用比550HV的极限硬度值(以25HV为一级)来测定有效硬化层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