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1的TOOLBOX只能以只读方式打开

楼主(2012-06-30):
最近刚刚装的solidworks2011的toolbox使用时出现问题,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13-06-13):
没人能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人能解决吗?

很遗憾,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没有

看来只能用装配体,打开标准件了!

网友(2014-12-16):
虽然过去很长时间 可能别人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一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办法就是

如图 找到根目录  右击browser文件夹  更改属性  把只读前面的勾去掉

网友B:
楼主我和你一样,直接拖拽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后来我使用右击生成零件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5-03-14):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和你一样,直接拖拽就会出现上述情况,后来我使用右击生成零件就没问题了!

也不行,我这个只有一个不能生成零件,其他的都没有问题,现在正在找解决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