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配合时,轴的公差是基孔制还是基轴制?

楼主(2012-06-30):
轴承与轴配合时,轴的公差是基孔制还是基轴制?
轴承与轴承座配合呢?

网友A:
轴承是标准件,一般情况下,轴承内孔与轴的配合为基孔制,轴承外径与轴承座孔的配合为基轴制,至于是过盈配合还是过渡配合,看你自己需要,选择轴承座和轴的基本偏差和公差级别好了。特殊情况很少,除非你可以自己做轴承,或给轴承厂提要求定制轴承。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呵呵。

网友:
轴承是标准件,与轴配合使基孔制,与轴承座配合是基轴制,都拿标准件轴承做基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你的提法,公差是尺寸的变动量,不存在基孔制、基轴制。滚动轴承与轴配合时,滚动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应采用基孔制,外圈与轴承座的配合应采用基轴制。这里的内圈基准孔的公差带有些特殊:内圈基准孔的公差带在零线下方,且上偏差为零。外圈基准轴的公差带就和一般圆柱配合相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是标准件,一般情况下,轴承内孔与轴的配合为基孔制,轴承外径与轴承座孔的配合为基轴制,至于是过盈配合 ...

很受用~

网友:
基孔制  就是轴是标准 加工孔      基轴制  就是孔是标准 加工轴

网友:
都是以轴承作为标准的

网友:
是基孔制    通过控制轴的公差  来确定采用什么形式的配合

网友(2012-08-21):
概念明确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