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不锈钢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12-06-30):
我有一200X3M的不锈钢,通过焊接形成以圆环,请问表面如何处理能提高它的不粘性啊

网友(2013-01-15):
进行热处理

网友A:
表面镀特氟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表面镀特氟龙

不粘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粘锅?

是的,也可以涂其他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