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组合秤与传统定量自动包装秤的区别

楼主(2012-06-30):
随着现代化工业迅猛发展,包装行业在包装准确度、包装速度、包装范围等诸方面亦有更高 的要求

,传统的定量自动包装秤已很难满足这些要求,而电子组合秤正是在此要求下发展起来 的,它与传统定

量自动包装秤存在以下区别。

称量原理不同所产生的秤量准确度的区别:

    (1)称量原理不同定量自动包装秤是一边加料一边称量,在到达目标重量数据之前持续 供料,当与目

标重量相差少许时必须追加一个被称物,即粗计量之后再进行精计量,如被称物个 体较大或较重时就有

较大误差,此为影响其秤量准确度所在。而电子组合秤是由多个具有独立的 进料出料结构的称量单元组

成,一般电子组合秤由8一32个称重单元组成。计算机利用排列组合 原理将各称重单元的载荷鱼进行自动

优选组合计算,得出最佳、最接近定量值的组合进行包装。 例如一台10个称重单元的电子组合秤,称量

时每个称重单元都进行称量,并将每个称量斗重的 重量数据读人计算机,由计算机进行优选组合,根据

组合数学,10个称量单元共能实现1023种 组合.计算机从这1023种组合中选出最接近目标重敬值的组合。

这样上述精计量称量时被称物 单重较大,且很难实现定址值的工作迎刃而解。电子组合秤是以最接近目

标重量的组合作为最终结果。

    (2)检测数据的可靠性不同由于传统定量自动包装秤是一边加料一边称量,故对传感器 来说是在动态

情况下称量,如果被称物受到冲击或跳动,全自动打包机WWW.FSDABAOJI.COM,都会使传感器

感应不稳定的重量数据而 引起误差,而电子组合秤的振动供料是对缓冲料斗进行的,称重料斗的称量是在安定的

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取得的重量数据准确度较高。

    (3)落差误差这种误差对于定量自动包装秤来说是非常显著的误差,称量斗中重址值达到 设定值时,

虽然电磁振动供料器已停止,但停止的一瞬间,称量斗到振动器的一段被称物的存在 会最终掉人斗内产

生所谓的落差误差。虽然有些定量自动包装秤利用缩短给料时间来减小落差误 差,但由于受流速、给料

均匀度等系统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依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差。而电子组合秤是由缓冲料斗向称重料斗

供料,称重料斗完全安定后发出指令要求进行称重,因此不存在 落差误差。

网友:
也不是全能的,我就是专业做传统定量称,我的优势是可以做粘的物料,便宜,大包装!

游客

网友(2012-08-25):
用什么品牌的控制仪表?我这里是专业做称重控制仪表的,多联系!
电子组合称有其优点,精度高。
楼主说的对。电子组合称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称块状饼干,还要做些半块的才能满足最后精度的要求噢。 好像只适合颗粒装,或薯片类产品

网友(2012-07-07):
传统的定量称也可以做到精度很高的,如果确实需要0.1g,也可以保证的嘛

网友:
关键是 效率高不高,如40包/min以上才叫好。

游客

网友:
速度与很多因素有关。40包/min,要看每包称量是多少?50g?500g?速度是不一样的。1000g以内,40bag/min目前不是问题吧

网友(2012-08-25):
多个振动盘上料的,小包装,可以做到60包/分钟以上,有需要控制器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