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形弹簧选择办法,请教

楼主(2012-06-30):
知道液压缸的工作压力,缸径,杆径,行程,如何选择蝶形弹簧?

网友:
碟形弹簧有标准 上面有计算公式 和叠加方式 ,可以计算一下

楼主:
我看了,也明白。但客户有时只告诉缸径,杆径,工作压力和行程,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需要假设预紧力吗?

网友A:
问一个可能是低级的问题,蝶形弹簧用在缸的什么部位

网友:
是缸的缓冲装置吧!

网友:
有没有人画过带蝶形弹簧的缸,分享一下

楼主:
我画过。但一直感觉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个可能是低级的问题,蝶形弹簧用在缸的什么部位

在缸头与活塞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缸头与活塞之间。

请问,装置缸与活塞之间她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画的图纸,QQ84060892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