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头是什么样的装置?

楼主(2012-06-30):
动力头是不是就一个普通电动机?是一般的数控车床能加装呢还是对数控有一定的要求?
我想下手但不知道怎么入手;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对于你那零件,加个电主轴就行了,对了,有时间发张手电筒图纸过来呵

网友A:
你那数车不知主电机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数车不知主电机是??

普通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你那零件,加个电主轴就行了,对了,有时间发张手电筒图纸过来呵

我不会作图
我们都是用样品做的
用图纸的都是客服给的,很少
再说了有图纸做出来的也只是个外壳

网友B:
动力头就是由电机带动,带主轴能进退的变速箱工作的,一种传动装置,多个动力头组装在一起就是组合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头就是由电机带动,带主轴能进退的变速箱工作的,一种传动装置,多个动力头组装在一起就是组合机床。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头就是由电机带动,带主轴能进退的变速箱工作的,一种传动装置,多个动力头组装在一起就是组合机床。

一般的数控系统车床能加装吗?

游客

网友:
你百度下电主轴就知啦,论坛里好像有气动主轴,你那工件合适
动力头多是机械传动的,数控车是程序控制的,两者的协调问题解决了,数控车也就变成加工中心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数控系统车床能加装吗?

不用协调,那样的改装复杂并且主要烧钱我只要在系统里可以控制它能转能停就好了,有人试过吗?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3

游客

网友:
这个我看过,就是不怎么懂电气

网友(2015-03-05):
你在数控车上安装· · 首先体积一定要小· ·一般是每个厂家自己设计的 市面上几乎没有·
进段时间才有一点·
系统的很老的肯定是不行·
主轴的电话要换成伺服的·才可以分度
我经常改造这样的机型·有机会可以大家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