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打得太快:材料是不锈钢的2cr13,刀块是G8的

楼主(2012-06-30):
请各位师傅帮忙:

做这个刀具是用来干这个活的,挖它的端面深槽。材料是不锈钢的2cr13.刀块是G8的。它是按在尾座上的用手摇往里钻,往里钻一两个就得退出返屑。但这个刀具太容易打了,有时一个刀具就干几个活就打了,而且一打四刀块都打。一开始是用手磨刀挖这个槽,但是太慢而刀磨损太快,所以用这刀具。

各位师傅看看有什么方法?谢谢!

网友:
像你这样的工件,刀具要很锋利  切屑要很薄  很亮才能耐用

网友:
排屑有问题,如果量大,叫专业刀具厂定做几把吧。

网友:
一 材质问题 二 刃口磨的问题

网友:
还是去定做一把刀吧、这样你太费时费力了。

网友:
刀具的问题   专业非标刀具制造   QQ121720544

网友:
材质问题!加工速度要慢······

网友:
还是找非标刀具厂做几把刀吧
价格也不贵

网友:
不用做非标的刀具,山特维克就有端面切槽的刀具,很好用的

网友:
一个是材料的问题,主要是刀具角度有关

游客

网友:
请教应如何改正?谢谢

网友A:
初步分析了你崩刀的原因,一是刃磨上有待改进,或操作上也要注意,二是刀具本身设计上就有缺陷。给你几个建议,一是改用M42的白钢刀来车削这个槽,刀头数由四个改为对称的二个,也可用YS8的合金刀,但只要二个刀头对称就可以了,二是你加工的刀杆的锥度有可能与尾座配合上不好,受力时发生松动,造成崩刀,这个锥度最好上磨床精加工保证配合精度。三,如果都不好那就上铣床用回转盘加工效率也不错。

游客

网友:
非常感谢

网友:
你这刀片后面都没靠山,不打才怪

网友:
这个是我设计的端面槽刀具,3个洞里面放3条白钢刀,每个白钢刀5㎜宽可以割直径30宽的槽。

游客

网友:
高,改开我也做个试下

网友:
白钢刀耐打,随便怎么搞你也打不掉,不过转速你要悠着点。

网友:
数控加工
10毫米两刀完成
超硬高速钢

网友:
很像老铁说的那种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分析了你崩刀的原因,一是刃磨上有待改进,或操作上也要注意,二是刀具本身设计上就有缺陷。给你几个建 ...

大侠:为什么刀头要改为2个?

网友:
手磨端面槽刀切啊!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分析了你崩刀的原因,一是刃磨上有待改进,或操作上也要注意,二是刀具本身设计上就有缺陷。给你几个建 ...

还是用之前车好的刀杆,这次换成厂里的白钢刀块,焊上两个对称的,白钢刀确实耐打。刀块伸出刀杆7到9个长。干的时候是260转,感觉很慢,之前用的G8刀块时基本上是2到3分钟能钻一个,现在得十多分钟。然后又焊上两个白钢刀块,一共四个了。钻的是快了一些。但排屑很费劲,钻一个深就得退出返屑。这个刀杆总共干了八个活,刀块掰掉了。四个全掉。可能是没焊住,或是没及时排屑。研究这个刀具花了不少时间,总共做了五个这样的刀杆,焊了打,打了焊,管事的说还是用手磨刀慢慢干吧》 郁闷!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游客

网友:
你没有看懂。我设计的不是针对你的零件而设计的,是类似于你的零件设计的,
你的设计我理解的是刀块干出来的孔的直径要比刀杆的大直径要小,那个活的槽有17个深,刀标杆本身就不能伸进这个槽里去,那这个刀块就得伸出刀杆至少17个长,这样是不是容易把刀块反掰掉?
我设计的方法也不好?

网友:
我想试刀具刃磨的角度,和排削不 好造成的。

游客

网友:
焊上四个白钢刀块后磨的是有两个刀块外边的刀尖长里边短,另两个对称的刀块是里边的尖长外边的短。排屑很费劲,这也是老打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