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车铸钢用什么牌号的刀?

楼主(2012-06-30):
车铸钢用什么牌号的刀?车内孔,要求粗糙度1.6,孔较深,比较峰利的精车刀片,有什么牌号?求助师傅们,谢谢

网友:
yt15.

网友(点评):
YT15的车铸铁不行。铸铁要吗用YG8或YG6,再好点的就用PCBN刀具。

网友:
这个 貌似适合粗车

楼主:
我没说清楚,我需要成型刀片的牌号,型号,比较峰利的,孔较深,粗糙度1.6,我现在用车铝的刀精车,加工还可以,就是刀片太费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车铸钢的成型刀片,前角大点的

游客

网友:
建议用CC刀片的,刚性可以,还比较锋利,另外注意前角和刃口的选择。如果要更锋利,用DC、TP刀片。

网友:
楼主 你好,可以考虑下用日本住友刀片,Q:1051859349

网友:
精加工 要是 工件里 不夹渣的话,,试试 金属陶瓷的----

网友:
选用精密级P类刀片应该可以。

楼主:
没有答案,自己顶下

网友:
用YS8试试

网友A:
1.6不难,用加工钢件的刀片就可以的,注意用正前角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不难,用加工钢件的刀片就可以的,注意用正前角刀片。

谢谢,用车钢件的刀,是正前角的精车刀片,不过振刀,用车铝的刀片挺好,就是太费了

网友(点评):
刀杆悬伸?切削参数?铝刀片虽然锋利,但是没有涂层的,加工钢件很不耐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用车钢件的刀,是正前角的精车刀片,不过振刀,用车铝的刀片挺好,就是太费了

29.9的孔,深128,用得25的刀杆,转数370左右,转数越高振的越严重;42.2的孔,深140,用得32的刀杆,用车钢的刀片振刀,粗糙度1.6,现在不知用什么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不难,用加工钢件的刀片就可以的,注意用正前角刀片。

29.9的孔,深128,用得25的刀杆,转数370左右,转数越高振的越严重;42.2的孔,深140,用得32的刀杆,用车钢的刀片振刀,粗糙度1.6,现在不知用什么刀片

网友(点评):
刀杆强度不行,25的刀杆128孔,都超过5倍了,32的刀杆140也接近了。普通合金钢的刀杆就算是进口的最多也就4倍悬伸(山特的),更别说国内的45钢都不调质的刀杆了。

网友(点评):
找找日本的刀具品牌有没有25直径7倍径的,这样你两个孔都能用得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不难,用加工钢件的刀片就可以的,注意用正前角刀片。

这个东西只能车,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点评):
主要在刀杆,你现在的刀杆强度不行。

网友:
常州孔氏刃具有限公司,欢迎新老客户前来咨询
15995000120 孔镝 QQ438771325

网友(2013-04-11):
如果你们用量大的话,就联系我吧,我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13613269361   QQ917356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