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能否设计成多行程的?

楼主(2012-07-01):
问各位一个问题,凸轮能否设计成多行程的?就是凸轮带动推杆时,上升,停止,上升,停止,下降,这么一个循环过程。多个行程,一个回程。自己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可能有些那什么了.....

网友A:
可以啊,多个盘状凸轮组合在一起。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做啊,可惜还不会上传图片。

网友:
完全可以,就是改变凸轮的轮廓线,当轮廓为圆弧时,推杆就是停止状态

网友:
可以的,就是在一个盘状凸轮上分出若干个行程段,可以刻上数字,便于调整时扳到对应范围就OK了

网友:
这是凸轮机构常用的功能,比如单轴六角自动车的纵刀架凸轮板,就是由最多六个不同的行程曲线控制各刀架的进退的。

网友:
确实是可以 啊,加工中心的机械手刀库,就是啊,不过那个只有一个行程,上去,下来。呵呵,在研究一下,就可以达到你的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多个盘状凸轮组合在一起。

正解!

网友:
    可以的,这是很常见的。

网友:
做好了发个图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