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锥面如何加工效率高?

楼主(2012-07-01):
各位大侠,有什么效率高些的磨锥面的办法或者设备吗?我有批活,需要磨内、外锥面,用通用的内孔外圆磨床干效率有点低,批量大不大,小不小,200套左右,呵呵。有谁知道或见过生产莫氏锥套的工艺或设备,给我说说呗,有点类似。多谢大家了!

网友:
你就那样做做吧

网友:
200套又不多,你自己就用磨床吧。

游客

网友:
你把图纸传上,大家好看着怎么办呀?
晕了!用磨床一件件磨,就赔了,呵呵。这活是长期呢,一批200,以后也有,老赔就没法干了。

网友:
不知道莫氏套用什么设备加工的

网友:
200套确实数量不多
还是用磨床磨吧
你不可能为了200套去买一台专用机床吧

游客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有这样的专用机床和工艺吗?我想弄清楚生产莫氏锥套的厂家是用什么设备磨的。知道的请介绍一下呀。

楼主:
很疑惑,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吗?自己先顶一下再说。。

网友:
我见过浙江有家,是进口日本的,在固定标准莫氏锥上加丝杆,丝杆上有滑块,滑块上有刀。

游客

网友:
没看明白,能仔细说说吗?

网友:
结构是工件不动,刀具运动。是针对不方便上机床的大工件。

我当时拿到纸质图纸改装一些东西的。就是一个调质45#的镗杆回旋转和直线运动(画一直角三角形,相当于一直角边),镗杆上装有标准莫氏锥度的三角结构,在三角结构的斜边上就装有丝杆和滑块(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相当于仿形加工。

游客

网友:
哦,明白你的意思了。可能我没说清楚,粗加工我是用数控车的,关键的精磨工序,现在考虑用常规的外圆,内孔磨床加工,我是感觉效率太低,想知道有什么效率更高的办法。主要是考虑降低成本。

网友:
只有帮楼主顶一个了!!

网友:
200件批量不大,自己做个磨头,配个电机,装到数控车的刀架上咋样,磨头论坛里六角车发的有图,你搜一下

游客

网友:
圆柱的部分先不要加工到量,等锥度部分加工完后用锥度部分定位加工圆柱
真有这想法,但还不成熟,因为数控车毕竟是车床,和磨床比精度等好多因素就显得勉强了,没想好。

网友(2014-09-25):
10年的帖子,楼主你问题解决了吗,内锥面的加工工艺如何,求指教

               附:锥面大径17,莫氏2号锥

网友:
现在有好的加工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