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c 液压站油液又乳化了,怎么办??

楼主(2012-07-01):
工作压力20mpa.冷却器无损坏,也没有发现哪儿能进水,它怎么又乳化了呢??求解决办法?

网友:
AGC系统一旦有水,不仅影响控制精度,对伺服阀的寿命有很大影响,要立即清理系统了,找到渗水点,肯定是进水了,没有什么其它解释,

网友:
油缸或管路进水了?

网友A:
有专门的过滤器可以除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过滤器可以除水

请问,,有没有除水过滤器的样本,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B:
把冷却器进水口、出水口都接上气接头,接上进出气胶管用压缩空气以8mpa的压力打压,同时把冷却器放进水里淹没为宜,方可找出漏水点。这是一,第二个;冷却器里灌水,接上气接头,以压缩空气同一也可以找出漏水点。希望对你有助。

网友:
可能是冷却器进水了,别的地方进步了水
张聋子的方法很好

网友:
肯定是进水了,没有什么其它解释

网友:
冷却器进水的可能性很大!6#的方法很好!但是气压怎么才能达到8Mpa?

网友:
加的油有没有问题?还有删词乳化油没有清理干净?????????

楼主:
从冷却器进水液位应该升高啊,为什么没有升呢?

网友:
冷凝水:暴露在室外的设备,当环境的湿度较大,昼夜温差悬殊时就会有冷凝的水进入油液。例如把不同的液压油液置于相对湿度为80%的环境中历经30天之后,水分增加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
通过通气阀进入油液:邮箱或油池即使要求密封也会受到水的污染。因为随着系统所收湿度提高压力也会上升,必须设有通气阀以保持系统内外的压力平衡。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通气阀就不能阻止水的侵入。

网友:
先查漏油点,,没有的话,,就是冷却器的问题,,,

网友:
6楼的经验很丰富啊

网友(2014-06-15):
引用 网友B:
把冷却器进水口、出水口都接上气接头,接上进出气胶管用压缩空气以8mpa的压力打压,同时把冷却器放进水里淹 ...

好方法

网友(2014-12-02):
一般是冷却器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冷却器进水口、出水口都接上气接头,接上进出气胶管用压缩空气以8mpa的压力打压,同时把冷却器放进水里淹 ...

压缩空气能提供8mpa的压力?我没看错的话是兆帕吧?

网友(点评):
调整安全阀行程啊!现在修车的使用的风炮,空气压机最高压力有15个兆帕,完活后释压。再者现在载货车安装的子午线轮胎最高打到14个兆帕。

网友:
进水了就要换油,首先查清楚哪里进的水,一般的润滑油都有抗乳化性,进少量的水,抗乳化性好的油可以通过静止沉淀,水分会和油分离开,或者通过真空式滤油机可以滤掉水分,油品差的油抗乳化性就不好了。

网友:
不够8Mpa也能试出来,不知道这种设备邮箱里有没有冷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冷却器进水口、出水口都接上气接头,接上进出气胶管用压缩空气以8mpa的压力打压,同时把冷却器放进水里淹 ...

借地回复你得点评
轮胎的压力是十四个大气压约是14千帕,不是十四兆帕

网友(点评):
我确实是说错了,因为是玩液压的,气动很接触,所以看表以液压读数报读,今天上班查了下手册,的确是有误。不过;您很专业的。谢谢指正!

网友:
AGC配管老是被振断怎么办

网友:
新手学习中,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冷却器进水口、出水口都接上气接头,接上进出气胶管用压缩空气以8mpa的压力打压,同时把冷却器放进水里淹 ...

记错了,一个大气压是100kpa,0.1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