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能用水乙二醇做介质的液压泵

楼主(2012-07-01):
我朋友选型需要用到液压泵,要求如下:
介质:水乙二醇
流量:四级电机 70L/Min
压力:16公斤

有熟悉的朋友帮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一般的叶片泵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叶片泵就可以

定量的变量的都可以吗?
密封能封住吗?
寿命怎么样?

游客

网友:
因为介质是水乙二醇,这样的话泵没有润滑,就担心磨损,寿命短。
这么低的压力,应该没问题的。楼主不是搞液压的么?

网友(点评):
排量47的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就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
常换备件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用六级电机,泵的话这么低的压力,叶片泵就行了,当然进口的最好

网友:
齿轮泵也可以用水乙二醇的。当然,所选用的齿轮泵的压力等级要高一点,一般至少要高一个压力等级。如楼主所说的工作压力是16公斤的话,一般的液压齿轮泵都是满足。

网友:
A10VSO型变量泵也可以但是前面必须要标有EA10VSO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