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偏心如何编程?

楼主(2012-07-01):
最近遇到很多偏心件,都是通过打两个中心孔的方法来加工,很是麻烦

请教一下,如何能够在数控车上直接把偏心车出来?

200积分略表心意  求助大家!!!

网友:
帮顶    不是很懂,最好有图吧。另外你的加工设备是什么型号,系统,
 我见过有直接编程车出来的,精度不好掌握,效率也一般,也见过做专用夹具来做的。

网友:
很好加工啊 。

网友:
你可以用槽系组合夹具,或者用四抓

网友:
精度不高就不用打两个中心孔的方法吧,呵呵,普通车床也可以直接车偏心的呀,三爪卡盘垫高一个爪子就车出偏心了,垫多厚要根据偏心算了,就是精度不好说。

龙九是不是要让进刀和主轴旋转联动呀,车螺纹时,貌似有联动呀,不过好像是轴向运动,不是法向,呵呵,关注ING。

网友:
如果不借助夹具和其他辅助手段的话,这个程序难度就比较大了!
期待高手!……

网友:
那要看你的设备了,要是简单的数控车的话还是用工装夹具好些。简单的数控加夹具成本也不太高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比2顶尖孔的加工方法还要麻烦!~

网友:
偏心套啊!!

游客

网友:
小件,正解!

网友:
如果一般的數控車床編這個程序比你打兩個孔更麻煩,效果還不好

网友:
四爪卡盘?

网友:
我们一般用四爪或者是三爪根据偏心距垫垫片。

网友:
主要看你这是什么材料的工件,再一个偏心有多大?还有就是机床精度,工件的要求精度等,假如在某些情况下是能直接加工出来的,普偏效率不是很高,可以作为一个思维,并不是说不能改进,我们可以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就是利用车端面螺纹的原理,再加以Z向进给,你想,这个偏心圆放在主轴端面上,假如在CAD上加以标示相应的位置关系,是不是我们能简络细分四个突出的分界点,故而我们就能分析几点相应的位置关系,有这么一名话,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不然我们的技术咋能提升。

游客

网友:
没看懂,望高手再指点一二
说的很对!顶大侠!

网友:
在工装上下功夫,别在程序上

网友:
1,偏心装夹
2,宏程序,机床要支持的,X方向变量即可,不过进给过大的话会有明显锥形

网友:
见过一种有C轴功能的数控车,可以实现楼主所说的。但是,由于是X轴和C轴是有联动关系的,一旦主轴转速稍高一点,很容易造成x轴磨损。

网友:
坐的高手

网友:
用凸轮轴磨床

网友:
二轴数车可以车偏心,用转速换算成角速度与X轴模拟C轴与X轴的联动,当X轴与转数完成一个直径的模拟联动,就接下来就是Z轴与X轴与转数模拟联动,如此反复就加工一个偏心圆柱,有朋友说用G32,如果这样顶多只能加工一个神似的工件,当然,如真考虑用不带C轴的二轴数车加工,那对伺服的控制和系统的运算是个考验,我在我公司那台马扎克上车过,杌器的伺服和运算都达不到程序里那些运算出来的极限速度值的要求

网友A:
龙九就别想了,要么老老实实打中心孔,要么用花盘,有量做偏心工装.
普通的数车,一是精度达不到,二是伤丝杠,还得看偏心量.
假如有车铣复合,那可以用程序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九就别想了,要么老老实实打中心孔,要么用花盘,有量做偏心工装.
普通的数车,一是精度达不到,二是伤丝杠,还 ...

说的很对,偏心量超过圆心了那是车不了的

网友:
建议楼主上下图,能更清晰的反映出问题,大家也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做个夹具!!

网友:
直接用顶针顶着车的,程序是和五角星一个程序,五角改成一角…车出来有点椭圆,考验机器!只能车着玩玩,加工产品谈不上

网友:
可以去线切割割个偏心套

网友:
如果你的尾做可以调的话。你可以像普车那么。加工偏心

网友(2012-08-09):
用四爪加三爪,精度高的做工装

网友:
偏心样板靠

网友B:
偏心加偏角度

网友(点评):
要的就是此物 可否赐教一二???

网友:
偏心偏度,是否就在一个轴上车一个偏心的斜轴?

网友:
用偏心卡盘搞定。

网友:
最好请九龙上个图,大家看了才好说具体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偏心加偏角度

可以加我QQ107963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