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980系统显示屏显示越来越模糊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01):
求教gsk980系统显示屏显示越来越模糊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求高人指教

网友:
显示屏坏了吧,换一个不难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里就有一台无显示的。以前用别的系统面板上有个可以调亮度的电位器,后来不亮了,别人简单和我解释这个和电脑一样的,
估计显卡坏了,后来帮换了个元件。这个液晶屏有驱动电路的,广数的面板真的是没有调节亮度的,不知道里面有没有。

网友:
应该是亮度调整吧  具体操作我也忘了 你看看说明书的  按那个字母后   调整  上下就可以了

网友:
是否是电池电量低了

网友:
位置翻页到相对坐标UW那页-按U  再按箭头上下试试

网友:
彩色显示屏是没有调亮度的键的吧,我们这有一台GSK980TB1,不能调亮度,有两台华兴320的,黑白屏,可以调亮度,并且是不调不行,刚开机很暗,亮度调高点勉强看清,过一会就得再调下来,不然又太亮,也看不清

网友(2013-10-09):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里就有一台无显示的。以前用别的系统面板上有个可以调亮度的电位器,后来不亮了,别人简单和 ...

请问换的是什么元件搞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