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透热炉的感应线圈总是堵水怎么办?

楼主(2012-07-01):
单位的中频透热炉感应线圈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总会有太多的水锈产生。导致线圈内的水不能正常流通、甚至直接不能流淌。平时的时候只能做注意。发现温度高了,就清理一下。可是这样一来很影响工作 ,有没有什么办法不让水锈产生。或者尽量不要产生呢

网友:
用软水做感应线圈冷却,封闭循环.在用交换器.

网友:
加装软水装置或在水里加软水剂

网友:
总是产生水锈说明冷却水含有钙、镁、盐类等矿物质,解决的办法是更换软水。

网友:
也可以考虑加防锈剂

网友:
用软水+闭式冷却塔

楼主:
谢谢大家,水确实用的是硬水。但是冷却塔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