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固定能让圆盘紧固地连在电机轴上?

楼主(2012-07-01):
我的电机头上要接一个圆盘转动,怎么固定能让圆盘紧固地连在电机轴上?

网友:
做个轴套,圆盘直径大吗?负载如何?,底下可能要做支撑

网友:
做个带法兰的套,把圆盘安装到套上,套安装到电机轴上

网友:
建议用锥孔加螺母结构,这样连接可靠。

网友:
你的圆盘多大?

网友:
做个法兰,然后把圆盘用螺栓锁在法兰上面。如果圆盘不大,法兰用顶丝就可以固定在轴上了,如果圆盘很大,法兰可以用联轴节那样的样式锁紧在轴上。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是这样想的,做一个法兰套,然后另一边做得像连轴器哪样,还有就是各们知道做这样的一个东西最好是用什么材料吗、?谢谢

网友:
力矩不大用Q235就行,再高点的话就用45钢,热处理。望大家多指教呢

网友:
我建议还是用弹簧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