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孔找正问题

楼主(2012-07-01):
   俺干的是数控落地镗铣床,最近有两个问题弄不明白,直径800MM左右的大孔,用磁性百分表找正找好了(相差3丝怎么也找不好了,算了,X轴Y轴给它清零),再上寻边器的时候,发现不对了(我是从孔圆心拉坐标轴,首先是X轴,X轴+—两边相差20丝左右,Y轴+—两边也相差2O来丝)真是郁闷,到底是寻边器精度不好,还是磁性百分表找正找大孔不行,还是机床间隙太大了,3年机床精度都没检验调试哦。师傅说是孔太大,百分表的话找正找不准。
    最近我发现机床主轴跳动有5丝了(镗刀杆长点估计还更多,)请问对孔找正还准确吗?我师傅说过了,主轴跳动对孔的找正是没问题的,这我想了很久也没弄懂,总觉肯定要把跳动的数值算进去,厂里干的产品也没这么精密,哎,望哪个好心大侠给俺指点一下,谢谢咯。

网友A:
由于镗大孔的刀具都比较重,刀具受重力与转动时的离心力作用导致百分表找的圆形与实际加工的孔的圆心会有偏差。由于机床间隙,寻边器找正的中心通常是不准的,只能大概定个中心。
     通常在大孔中心距要求比较高的时候我们会先用寻边器活百分表大概地定个中心,留有足够余量试切一刀,切深3-5mm用百分表测打圆的上下左右四点,测出圆的偏心情况后借准中心。
     另外,由于刀具变形及材质不均时,大圆通常做出来的圆度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镗大孔的刀具都比较重,刀具受重力与转动时的离心力作用导致百分表找的圆形与实际加工的孔的圆心会有偏 ...

  哎,看来挺难的,这下要玩好的话有得玩了。大侠我这边加工的是大孔边上的环形阵列螺栓孔(大孔已经由数控立车精加工好了哦),虽然精度要求不高,可我想给自己做得好点,也指望为以后遇到高精度的产品有得玩,你说的这个办法我会好好学习的,谢谢哈,挺好的一条找正加工经验。以后有啥难题再请教你,嘿嘿,你是干工艺的吗?

游客

网友:
好,你在哪里干啊,待遇咋样?
大侠说笑了,我与大侠同行,机加学徒。方法现学现卖,有空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