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38℃是中暑还是软件缺陷?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2-07-01):
高温38℃是中暑还是软件缺陷?求高手解决……
日期7.1,地点石家庄,设备FLOW.  WJP,操作软件FLOWCUT,车间温度高达38℃,是电脑中暑还是软件缺陷?

楼主:
补充:圆孔切割不圆,在预览路径时路径没有问题,在实际加工时如上图,个人观点是FLOW CUT软件缺陷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哈,要看人品

游客

网友:
风水也很重要

网友:
也有可能是机械上的问题,比如丝杆松动、滚珠掉落、XY轴垂直度等

网友:
软件应该不会有问题,就象电脑,温度高了,可能就运行不了,只要能运行,他就会按程序运行的

游客

网友:
同意这个观点。

网友:
应该是温度过高, 令电子版出现错误信息。
你检查检查控制柜,看看是不是散热风扇的隔尘网 堵死了, 令控制柜里面的温度过高

楼主:
是电脑内存小?或者是有病毒?

网友:
软件问题
曾经碰到
怎么解决,不告诉你

网友:
这个形状跟数控机床丝杠传动有间隙时的效果很像。

网友:
应该是硬件精度降低了,像丝杠等磨损严重,导致间隙变大,做出的孔不圆。

网友:
这个不是硬件问题,是FLOW的软件问题的撒

网友:
是不是设定起刀线的问题?
用圆弧试试看咯。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用自动切割功能的话,太小的孔是走两次的哦。
我瞎猜一下

网友:
估计是导轨和丝杠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把控制卡刷了没事儿了……

网友:
还不谢谢我下次不告诉你了

楼主:
谢谢东方前辈……让我明白了7人品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