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子氮化与 等离子氮化 区别,请教

楼主(2012-07-02):
那位大侠可以告诉偶,离子氮化与 等离子氮化 的区别呀?是两种方不同的表处理吗?因为我们要求做等离子氮化 可是热处理厂报回来的都是离子氮化,是他们说话不严谨,还是这两种表处理确实不一样啊?

网友:
没有区别是一个概念,是他们说话不严谨,学术报告上都是等离子渗氮,但你没必要叫真,除非你是做学术报告!
离子渗氮   又称辉光渗氮,是利用辉光放电原理进行的。离子渗氮是在充以含氮气体的低真空炉体内把金属工件作为阴极炉体为阳极,通电后介质中的氮氢原子在高压直流电场下被电离,在阴阳极之间形成等离子区。在等离子区强电场作用下,氮和氢的正离子以高速向工件表面轰击。离子的高动能转变为热能,加热工件表面至所需温度。由于离子的轰击,工件表面产生原子溅射,因而得到净化,同时由于吸附和扩散作用,氮遂渗入工件表面。
与一般的气体渗氮相比,离子渗氮的特点是:①可适当缩短渗氮周期;②渗氮层脆性小;③可节约能源和氨的消耗量;④对不需要渗氮的部分可屏蔽起来,实现局部渗氮;⑤离子轰击有净化表面作用,能去除工件表面钝化膜,可使不锈钢、耐热钢工件直接渗氮。⑥渗层厚度和组织可以控制。离子渗氮发展迅速,已用于机床丝杆、齿轮、模具等工件。
摘自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