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动机的核心计算题,请教

楼主(2012-07-02):
请问,往下推轴孔2,是否能让齿圆复合体往下运动,如果运动,给出动力大于阻力的证明,如果卡住不动,请给出动力等于阻力的力学证明。另注:光滑弧面所代表的圆直径是齿弧坡所代表的圆直径的1.25倍

楼主:
你别笑话,我不是文肓,我是想请教高手解一下这个力学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永动机

你别笑话,我估计你对这轴孔2的运动趋向绝对也判断不出来,你可以把它当做力学计算题,那么我敢保证你给不出相关计算证明

网友:
这个系统,您的支撑在哪???

另外,对于永动机的计算场合,任意微小的摩擦均不可忽略不计

网友:
有挑战力,居然是永动机。

网友: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弧坡跟弧面是否固定?固定的话俩齿轮都往小处挤,可能动不?还有,那个复合体跟弧面是滚动摩擦还是滑动摩擦呢?不给确切条件,高高手也解不了

楼主:
首先弧坡跟弧面都是固定的,其次右面的光滑弧坡可以换成滚珠轴承,效果相同,是纯滚动摩擦,另外,你判断错了,动或不动,要看复合体上的圆的直径大小,如果直径和齿轮一样大,往下推轴孔2是可以导致齿圆复合体沿光滑弧面运动的,我希望有人判断时给出相应的力学计算证明,本装置动或不动完全取决左面小齿轮的受力情况是往下还是往上。此外,我告诉你,如果轴孔2不动,那么永动机就是成功的,我要的就是不动的效果

楼主:
此论坛形同虚设,反映了中国机械行业的整体水平之低

游客

网友:
你难道不看看你本身的水平,这制图不就是你的水平吗?
年轻人,谦虚点,没坏处,不要以为一个力学题就可以来踢坛了,说话要有分寸,自然会有大侠来帮你一下,否则,你怕是无解了,呵呵。
我觉得吧……这个世界都是虚设的
这么NB怎么不自己算的?不说其他的,单看这个示意图,水平可想而知

网友:
永动,来自不间断的外力。
不用算,模拟运行行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