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橡胶圆棒,如何车?车刀如何磨?

楼主(2012-07-02):
直径56的  车到48   长度500   橡胶棒   如何车    车刀如何磨?知道的大侠指点下,谢了。

网友:
橡胶软的不能用顶,想办法拉住,用白钢刀车,要磨得很锋利,前角要大,最好大于45度,后角也磨打,试试

游客

网友:
同意!

网友:
没试过顶上去

网友:
还要注意冷却,如果没有及时冷却,车出来后温度降下来尺寸就会偏小

网友:
顶4楼,一夹一拉,顶尖上装卡盘,刀具如他所说

网友:
磨的越利越好较高的转数和较小的进给量,适当的被吃刀量

网友:
高速钢车好

网友:
转速打低一点、进给速度打高点……要不料可能变形

网友:
我们公司加工优力胶用的是白钢刀

网友:
橡胶,这么长,不好做的!

网友:
最好让橡胶厂家直接搞一根48的不就行了!加工的话太难了,高速度,慢走刀,用白钢刀车,要磨得很锋利,前角要大,最好大于45度,一夹一拉,就像前面几位说的,顶尖上装卡盘。再不行用跟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