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的质量怎么控制,不巡检,不首检,就完工检能控制住吗?

楼主(2012-07-02):
我们公司现在做电控柜,关于电控柜的质量怎么控制,不巡检,不首检,就完工检能控制住吗?

网友:
有点悬
我们公司在柜子框架成形后要框架检查,
装配接线完成要对工艺、型号、紧固件等检查,
再调试,打耐压,出厂检查

楼主:
接线,调试什么的那是后面的,现在就像控制钣金质量,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只有完工检,有些问题能查出来吗?

网友:
如果客户知道是这样,估计后果很严重。

网友:
电器部件的控制,我也正需要!!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2018-05-24):
这样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