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上的倒角如何加工

楼主(2012-07-02):
这个零件上的倒角如何加工(偏心工装排除)简单又方便

网友:
要求不严的话,手工火焰切割,设备简单方便

游客

网友:
什么材料的,要求什么标准?楼主有点懒,光给个图,就要简便方法,不给其他要求,怎么安排工艺,你说呢?
你知道是什么材料啊,上来就火焰切割

网友:
你整个东西的工艺是怎么安排的?
怎么会憋到这步来?

游客

网友:
这话说的对,怎么着也不应该在这个工序加工啊,要求不高的话用抛光片抛抛

网友:
外圆镗铣类型的应该可行,就是还是不是很简单

游客

网友:
是啊但是每个都得定位噶
用内镗刀的反刀背加工外柱倒角。

网友:
放在铣床上,用内倒角刀加工。

游客

网友:
看图纸的事,你不用担心,这是看来,你不知道什么是圆柱专用内倒角刀。
看清楚图,那个是凸台,不是孔

网友:
看你的孔有多大,技术要求如何,如果只是工艺倒角,那就用大钻头也可以倒角,

游客

网友:
同楼上,看清楚图,那个是凸台,不是孔

网友:
大家看清楚了  这是一个柱子   用什么钻头倒角  蛋疼。。。

游客

网友:
大哥,有样图吗?真没见过这东西
没有人不会看图纸,只是你们不知道有圆柱专用倒角刀???

网友:
一般是后面安装的话,就先在车床上倒角,如果是先安装的话,就只有用CNC加工了。

网友:
车床可以搞定

网友:
为什么要后做倒角???

游客

网友:
但事已至此,还是帮助想一个办法!
这个问题提的好

网友:
如果材料是两件可以圆柱在车床倒角!然后再根据工艺大圆柱固定到圆盘上

网友:
镗刀试试,就看你咋镗了。

游客

网友:
上加工中心,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看看柱子能否单独加工,在进行组合就只要普车就行,要么上加工中心。

网友:
要求不严的话用电磨就可以

网友:
看你的标注应该要求不高,5 楼的方法应该可以解决,但是如果不是一体的话,建议改改工艺

楼主:
这个是一体的,要求很松,只要有这个形状就行,做个刀具忽一下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一体的,要求很松,只要有这个形状就行,做个刀具忽一下行么

要求很松 直接电摩呀

游客

网友:
电摩太慢了

网友:
铣床上用回转盘加工可以吗?

游客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拿去铣吧!

网友:
要求不高,直接砂轮磨出来的了,新手随便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