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焊缝的高度怎么选?

楼主(2012-07-02):
请问各位高手,三角焊缝的高度怎么选,还有什么时候开坡口,只限于钢材焊接钢材。

网友:
书上有,按照受力强度来的。

网友:
去查标准啊,小兄弟

网友(2012-08-07):
6mm以上的板一般焊脚为0.7-0.8倍的板厚

网友:
5#正解,一般情况是这样!我们一般都是母材厚度的0.8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