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数控车床车槽,割断时,老震刀

楼主(2012-07-02):
         今天用数控车床车槽,割断时,老震刀,刀上去就嗡嗡响,刀很锋利,用手磨刀和机夹刀都震,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机床主轴有问题了?外圆22,槽径14,槽深4mm,宽5.7mm,,工件长度72mm,我没有顶,是不是因为伸得比较长,转速200转不震,高一点就300转就震了,因为工件比较细,如果顶住的话,刀子就得伸长,否则刀架碰顶尖,怎么办呢,请指教!

另个这个槽径有要求,我是先车两刀,再拉一下,但是有震纹,而且装刀的时候很难装垂直,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让割刀装平呢?

材料45钢,刀宽3mm

网友A:
是刀垫的问题啊,一个你的刀垫太多啦,第二是你的刀垫中间高,压不住嘛。第三是就你那刀有点长啦嘛.。在再加上你那刀垫厚度说以就有震动啦。测量一下你那刀垫的厚度磨一个刀垫换上好啦。我叫王雷,是一名机修钳工。还望多多指教哦。电话15035713594

网友B:
伸得比较长,或者夹具前端夹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刀垫的问题啊,一个你的刀垫太多啦,第二是你的刀垫中间高,压不住嘛。第三是就你那刀有点长啦嘛.。在再加 ...

应该不是你说的问题,我用的机夹刀,不用刀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伸得比较长,或者夹具前端夹不住

         可能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爪子以前干别的活的时候前面镗了一点,大约10mm,这个厂可怜得一台数控就一个爪子,我本来是让老板去买个爪子,说了很多次也不买,要不是老婆也过来这边了,真想走了,烦死了,要啥没啥,刀子量具全从隔壁厂里借,还说什么以前普车做都不震,肯定没搞好,我快郁闷死了!

游客

网友:
老兄,你在哪边做事呵,你爪子前面包块铁皮,防止喇叭口爪子造成的震刀,说到爪子,我可有7至8付

网友:
工件伸出太长了,把刀具后面磨小点,前角磨大点试试,再不行就改工艺吧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一个割槽都表达不清楚。
1.割槽要保证割刀略高中心。
2.机夹刀可以用表打一下直线。
3.割槽地方应尽可能接近卡爪,如不接近则要顶住。
4.割刀刀宽应合适。
5.转速不宜过低,200太低了,600以上。
6.编程指令选用循环割槽,不要简单的一个G94割到底。
好好下功夫学学吧,普车为什么做不震呢?

网友:
检查一下刀具的后角是否太大了,走刀量也不能太小了。

网友:
工件伸出太长不顶是要发震的!

网友:
工件安装太长了,刀具安装太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爪子以前干别的活的时候前面镗了一点,大约10mm,这个厂可怜得一台数控就 ...

赶紧走吧 这老板 几十块的爪 都舍不得买 量具都没有 还做什么活呢 跟住这种老板没有钱途的。。。。

网友:
你把槽刀 用窄点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一个割槽都表达不清楚。
1.割槽要保证割刀略高中心。
2.机夹刀可以用表打一下直线。

谢谢指教!普车是顶住车的,我现在也顶住车了!

网友:
把斜铁紧一下试试,,

网友:
怎么签名都准设置啊?

网友:
用软爪,加强加紧力,进刀量控制在0.15没转

网友:
你们厂子做什么的啊,可以在爪子前端垫一层薄铁垫

网友:
这情况我以前碰到过,我是用的焊接刀,老震刀!没办法,在排除了工件过长,刀垫不稳,等多项因素后把刀改成窄一点的,然后左一刀右一刀给切了~因为量小(一二百件活)没必要做刀具投资,

网友:
速度高点走刀大点主负后角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一个割槽都表达不清楚。
1.割槽要保证割刀略高中心。
2.机夹刀可以用表打一下直线。

口气是大了点,但说到实处,楼主可以试下转速提高,走刀低点。

网友:
深的太长,不受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爪子以前干别的活的时候前面镗了一点,大约10mm,这个厂可怜得一台数控就 ...

唉  干活没工具量具是最大的痛苦·  有苦难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