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有一台12.5米立车(铣车床),怎么铣方?

楼主(2012-07-02):
我们公司有一台12.5米立车(铣车床),平时我们都当立车用,很少切换到铣方式,现在需要车外圆后在断面每90°铣4个350mm的槽,现有315面铣,请大侠指教怎么铣方?

网友:
哪有什么难的啊,你切换到铣状态就可以啊,和一般的铣床就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
是什么系统,车床铣方,得机床系统支持,切换铣序后卡盘是按角度旋转的,而X,Z轴是按米制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