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厂一台龙门铣改成数控,要换成直线导轨,该怎样装?

楼主(2012-07-02):
我们厂一台龙门铣改成数控,要换成直线导轨,该怎样装?请大家多多指教哦。

网友:
可以的,如果是V轨-平轨,在床身平轨上装直线导轨做定位导轨,将V轨垫平然后装直线导轨做承重导轨即可。如果是双V轨,都垫平就行。

网友:
我觉得加上滚珠丝杠就可以了   车床改造的时候就很少有改导轨的

网友:
发个照片看看呗

网友:
我是做直线传动类产品的,就是直线导轨和滚珠丝杠一类的,楼主设计用什么样的导轨和丝杠?精度高不高?承载呢?可以加我QQ407217459聊下~

网友:
我们是生产龙门铣床和数控龙门铣的,加我QQ:396432439,我可以帮到你。

网友:
原来的导轨能修则修,比直线导轨好。直线导轨润滑、防尘做不好的话,寿命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