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三角函数编程

楼主(2012-07-02):
小弟本人刚学数控铣,用的是KND系统,能给我说一下三角函数的编程吗?比如围绕在一个圆边上钻孔--------知道大圆的半径R40,钻7个孔,怎么编程?还有什么能用到三角函数的编程?求助-------------

楼主:
编程的时候不能用K.

网友:
不同系统的程序代码会有些不同。学编程的话把编程理念搞懂有思路了就好学了,那时懂三角函数算法就自然会用
 另外推荐一篇论坛Happy.Jin 大侠的帖子:(机械加工经验荟萃,各位评论和补充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6574

网友A:
直接用G68,旋转坐标系,不用三角函数。

网友:
华中数控,旋转坐标系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如果只用G80,G91的话怎么编,例举一下三角函数的例子!

网友:
西门子   用ap rp也好加工

网友(2012-08-11):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G68,旋转坐标系,不用三角函数。

G16.....

网友:
ap rp cr我用的是西门子。这几个 命令才刚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