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夹具,卡在限位块与另外一下夹具之间

楼主(2012-07-03):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推动气缸推到位的时候,夹具会卡在上面,卡在限位块与另外一下夹具之间,升降气缸不能带动夹具降下来。

请有什么好的办法改进?

谢谢!

网友:
感觉可以在限位块上加个行程开关,当汽缸推动到行程开关上的时候,汽缸停止动作,因为行程开关有一定的弹性,这样会产生一定的间隙,垂直滑道下降时就不会受到夹紧力的影响了
再一个方法是把汽缸换成步进电机,然后限位块微微向右移动,只起到极限情况的保护即可,步进电机每次前进一个夹具的距离,基本上能保证正常运行,而且步进电机的控制也比较简单

网友:
同意二楼的~~~不过感觉也可以在运动顺序上做调整~~~即左边气缸作用完毕后就复位~~~或是先上升~~然后下降~~一般我们做这种都是用倍速链~~

网友:
在限位塊上做文章,比如做成斜面的,不行加上平面滾珠等等,你主要是氣缸和限位塊之間產生了摩擦力

网友:
留一定缝隙就好了,或者到位后,气缸后退一定距离

网友(2019-02-23):
械原理的前置学科:
高中数学(立体几何、三角函数、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多元方程等)
高中物理(力学部分,其实理论力学就是在高中物理的基础上,加入了微积分的思想,个人理解)
如果学习的目的是仿制设备的话,基本够用。

材料力学并不是学机械原理必须的,材料力学更多的是用来简化结构、验证设计的。非原创设计的,只要记住材料力学的几大结论就好。

网友:
分解独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