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V3N高速钢加工步骤及方法

楼主(2012-07-03):
或许好多人跟我一样,从小就向往有一把能够削铁的“宝刀”。

V3N使这个愿望得以现实。它变态的硬度和耐磨度令人震惊。尤其硬度降至65-68HRC时,更是结合了极高的强度和韧性。是完全国产的世界最优秀的钢种之一。

如果您第一次做,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磨。先磨外形,再磨刃,方法不复杂。

如果您有一些基础也有一定条件,您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这样就更容易做得规整和美观。美观与否并不影响使用,但在价格上会有天壤之别,V3N材料再加上精良的做工常常价值几千到几万块人民币。

第一步:设计CAD图纸,选择适合尺寸的钢条。

所用工具:autocad软件,其它图形格式机床是无法识别的。不会的朋友可以找人代画

参考图片:

如果不用线切割,外形也可以自己磨出来。

所用工具:砂轮或角磨机或砂带机或电磨等等。本店有角磨片和电磨所使用磨头
。其它工具买家自己淘。

第二步:线切割。

所用工具:线切割机床

参考图片:

刚切完时:
看上去黑乎乎的是线切割的冷却液和金属熔化物混合在一起的粘糊糊的油泥。切割过程始终有冷却液,不用担心退火问题。

擦干净后,线切割熔化的表皮是这样的:

第三步:打磨外框和孔内壁。将线切割熔化的表皮磨干净,防止线切割表皮引起的容易断裂的情况,并且可使之光亮美观。
所用工具:圆柱金刚石磨头
。(配合电磨、吊磨、或者台钻使用),或者磨石、金刚锉、砂纸等等。有条件的可以用磨床或者砂带机等工具。

参考图片:

第四步:磨刃的斜面(开V)。可以运用的工具很多,只是效率和磨削质量不同而已。

所用工具:砂轮、或者砂带机、或者角磨机、或者电磨、或者金刚锉、或者磨石等等。砂轮配以软或中软绿色碳化硅砂轮或白刚玉砂轮,电磨可配以白刚玉或金刚石磨头

参考图片:

第五步:抛光。抛光为了美观,不抛光也是可以的。
所用工具:磨石
、电磨、或者吊磨、或者角磨机,配以羊毛轮和钻石膏(镜面抛光),如果只为了平整,可以只用金刚锉磨石手工打磨即可。

参考图片:

第六步:开锋(研磨刃口,使之锋利)

所用工具:金刚锉(粗磨)、磨石(精磨)、细砂纸(超精细研磨)、有条件的可配以“定角磨刀器”。

参考图片:

上述几步完成后效果:

第六步:装柄、附件等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网友:
比瑞士军刀如何?

楼主:
论硬度V3N的硬度是68-70HRC,所以硬度远超其他刀具。论耐磨性,V3N含钒量是3,所以锋利保持性是其他刀具的数倍之遥。而韧性与普通钢材持平,所以综合性能远远大于瑞士军刀等任何刀具。唯一不足之处是可磨削性能差只能用于手工制作,无法做到量产。长期以来V3N只用于做车刀和模具用钢,近年来由于手工刀的推广而被刀友所喜爱。

网友:
冷兵器闪着寒光

网友:
多少钱一把?求询价~~~想买~~

网友A:
主要技术性能:V3N钢具有硬度高、耐磨性好、高的红硬性和一定的韧性,在冷作模具钢上应用效果十分显著。该钢与含钴高速钢相比,价格低廉且易加工,通过适当的热处理,可得到高硬度(HRC67~70)、高红硬性(625℃4小时,HRC63~65)和高耐磨性,韧性和抗弯强度均不低于普通型高速钢,可克服模具刃口塌陷和崩裂等早期损坏。

网友(点评):
具体要看子什么用。再好的钢,它也有不可克服的缺点。

网友(点评):
具体要看干什么用。抱歉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技术性能:V3N钢具有硬度高、耐磨性好、高的红硬性和一定的韧性,在冷作模具钢上应用效果十分显著。该钢 ...

这位兄台评价的很中肯,很客观,一定是机械行业,模具业内的精英,还望以后多多指教!

游客

网友:
过奖了。共同探讨。

楼主:
好的呢!我会继续努力,打造好的作品

网友(2012-10-26):
像这个刀片,折刀的刀片,用高速钢做。用线切割做外形,那轴孔也用线切割做,要先打孔吗?孔的精度高不高?孔粗糙度,位置度,圆柱度。。。

折刀片

折刀片

网友(2016-03-28):
你好,你自己做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