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夹紧机构的设计,希望同大家探讨。

楼主(2012-07-03):
正在设计一种夹紧机构,工作时通过油缸作用夹紧一根圆柱轴,轴是不能做处理的,是标准件,只能在抓手上下功夫了。现在是这样设计的
中间的绞点是固定的,但是这样存在夹紧之后会打滑的问题,夹紧力不够,
增加油缸压力效果不明显,主要是受结构的限制吧,后来想过在钳口的位置做成像超越离合器的结构,但是比较复杂,也难于加工,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机构能在这种方式上改进,能够夹紧圆柱轴的?
最好是自锁一类。

网友A:
为什么你不用V型的口啊,圆的不太好。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有道理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0
同意
同意 说道点上了

网友(点评):
不错,非常同意。。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单缸更好,然后再增加夹紧处的磨擦力.

网友(点评):
是的,用V形口。

网友:
两边的油缸设计有点不妥,一只油缸更为合理

游客

网友:
嗯,一个主动一个浮动
学习了
赞同!!
迷茫
赞同此观点。

网友B:
这主要的就是靠摩擦来实现夹紧的,这滑动摩擦,主要就2个因素,1个正压力,1个摩擦因素。不是改变正压力,就是改变摩擦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要的就是靠摩擦来实现夹紧的,这滑动摩擦,主要就2个因素,1个正压力,1个摩擦因素。不是改变正压力,就 ...

现在是想改变设计方法,看有没有增加正压力的机构,比如超越离合器的机构

游客

网友(点评):
建议采用液压压紧,夹紧的两个偏偏是有弹性的,间接的就增加了接触面积,从而增加了摩擦力,市场有现成的液压夹紧装置!

网友:
如果机械制动达不到,或者空间存在限制,为什么不考虑下电气制动呢。
这类制动器,都已经有成熟产品了,先看看那些符不符合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不用V型的口啊,圆的不太好。

谢谢,我正在考虑用V型口,设计V型口的话第一种是不是要比第二种好一点?

游客

网友:
你这V口角度有问题吧?看看钳工划线的V铁
就是啊,先在接触面上加耐磨材料试试。
可以是V型结构,也可以是多边V型,总比圆的好,圆弧面的话严格说来只是点接触,摩擦力是比较小的,v型是两点,多边V型是多点,还有如果可以在接触面加类似刹车片一类的耐磨质软些的材料可以有效的大幅增加摩擦面积。

网友C:
工况是什么样的,你要夹紧的轴是单向转动的还是双向,是类似刹车的装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况是什么样的,你要夹紧的轴是单向转动的还是双向,是类似刹车的装置吗?

限制单向转动。如果不是爪子要张开的话完全可以用超越离合器

网友:
仔细想了一下,楼主的结构好像还真是不妥,看我下面的文字能否说清楚,保留你现在的结构但只做为刹车的驱动部件,实际刹车部件做成多边铰链结构,布置在油缸前后两侧,固定中心铰接到现在中心铰点上,活动中心铰接到驱动部件的两个铰点上,刹车部件与轴接触部位用刹车片增大接触面积。由于驱动部件和刹车部件分离,形状不用再考虑轴的问题,可以尽量把动力臂加长,增大刹车力。具体结构和形状要根据楼主的实际情况设计了,呵呵。懒得画图,抱歉。

网友:
两个油缸控制夹紧不是太好。同步不好

网友(点评):
一个可以,想加紧气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