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回路的问题怎么解决?平衡阀手动下降阀

楼主(2012-07-03):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液压回路的问题,
       此个回路是用于3~5个液压缸提升一个平台,单缸负载100吨,提升6m左右,过程中同步精度要求3~5mm,因此用了一个比例方向阀1来通过“主从”控制方式来控制每个油缸的速度,实现同步纠偏。
      现在的问题是:
   1: 平衡阀3 和液压锁2 这样同时布置是否合适。因为停机是要求能安全锁定,
   2: 防爆阀4 这样安装是否有问题
   3:为了应急手动操作,在2和3之间接入手动阀6 (该手动阀同时控制所有油缸),用于应急下降,但是这样好像应急下降时平衡阀3不能打开,该如何改进此回路?
  4:因为布置位置关系,需要两个以上液压站,每个液压站控制2~3个这样的油缸回路,这样布置是否合适?
  5:油缸无杆腔是否需要再添加一个补油回路,要求下降和上升速度是一样的

谢谢各位高手关注。

网友:
应急下降放在这里是不行的,只能放在阀4和油缸间

楼主:
防爆阀4,的安装要求是必须直接最靠近油缸安装,如果应急下降安装到阀4和油缸中,则可能增加一个不可控隐患,
安装在阀3和阀4直接是否可行,最初设想是将阀3,4叠加安装在各个油缸上的,

游客

网友:
FD平衡阀就具备防爆功能,为啥还装防爆阀?

网友A:
1阀我们江苏这边还是喜欢称为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很标准的术语。
1: 平衡阀3 和液压锁2 这样同时布置是否合适。因为停机是要求能安全锁定。
互锁还是采用常规的互锁原理吧。2阀总觉着作用不大要分开来,采用单向单独组合。

   2: 防爆阀4 这样安装是否有问题
4阀从原理上说应该没问题,毕竟取决于出口压力。
   3:为了应急手动操作,在2和3之间接入手动阀6 (该手动阀同时控制所有油缸),用于应急下降,但是这样好像应急下降时平衡阀3不能打开,该如何改进此回路?
6阀既然作用只是应急下降,那就该放在液压缸的出口处。
  4:因为布置位置关系,需要两个以上液压站,每个液压站控制2~3个这样的油缸回路,这样布置是否合适?
这个看具体液压站配置,不一定液压站的端口全部用,有的留着说不定后续有用。
  5:油缸无杆腔是否需要再添加一个补油回路,要求下降和上升速度是一样的
补油回路不知道你是否单独采用普通液压站。如果可以,就用上面你两个液压站当中一个端口,在出口处加上节流阀即可,回油不变。就看你上升需要补油还是下降需要补油,具体看吧,你理论计算下来,加上损耗,进口压力和4阀关闭压力平衡吗?(关系到防爆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阀我们江苏这边还是喜欢称为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很标准的术语。
1: 平衡阀3 和液压锁2 这样同时布置是否 ...

1.   1阀不是普通的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应该是三位四通比例电磁换向阀吧。

2.    平衡阀3 和液压锁2 这样同时布置 是基于下面的考虑 :
“在低速轻载,对速度稳定性要求较低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成本,可以采用双向液压锁作为回路闭锁使用,
而在高速重载,尤其是对速度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场合,一定要采用平衡阀作为闭锁元件使用,切不可一味追求降低成本而选用双向液压锁,否则将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因为此回路为低速重载,将平衡阀和液压锁同时布置,是为了锁定更可靠,不知道这样同时使用有没有什么弊端。还是单用平衡阀就足够。

网友:
阀6接油缸后腔是否可以?

网友:
....液压知识似乎又还给老师啦。。。。。

网友B:
此回路中其它问题应该不大,在回路中我增加了序号7和序号8两个元件,同时将序号6装到3和4之间。
   原因:6在2和3之间无法实现油缸的下降,因平衡阀无法打开,且不能放在防暴阀和油缸之间,这样增加了安全隐患。
  序号8的增加是因为下降时无杆腔没有油液补充,增加一个冲液阀在手动下降时,给无杆腔补油。
   序号7用于为为手动下降时提供一可调整背压,因为如果下降时背压过低会造成防暴阀起作用,油缸无法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回路中其它问题应该不大,在回路中我增加了序号7和序号8两个元件,同时将序号6装到3和4之间。
   原因: ...

谢谢。很有道理。

网友C:
发表下我的观点
1:使用了管路防爆阀、平衡阀、双向液压锁。应该只需要一种阀来锁住油缸即可。平衡阀是最好的,如果只有一个方向有负向负载,就使用单向平衡阀;如果两个方向都出现负向负载,就使用双向平衡阀。
 2:你的管路防爆阀的布置有错,管路防爆阀需要在其之后有一定背压才能打开,如果按你的布置当平衡阀全开后,防爆阀的之后的压力变小,防爆阀会关闭,油缸降不下来。
3:在装有平衡阀的油缸上不用考虑补油,平衡阀会根据控制油压的大小来调节其开口。

网友D:
嘿嘿新手来揍个热闹,1比例换向阀不能用M型的,(电液控比例阀Y型好点)。减少M中位机能时锁阀不能及时关闭,对产生液压缸冲击
6的两位两通阀加一个调速阀使下降平稳  液压回路没有同步的液压装置  补油回油还不如你在改改用差动回路,无杆腔补有杆腔
还你有你的液压图纸画的让我们新手看不懂, 希望下次画的标准点, 愚见多多指教。
上面2楼都给分啊 老鹰我也要分啊

游客

网友:
谢谢,我也是新手,一起学习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新手来揍个热闹,1比例换向阀不能用M型的,(电液控比例阀Y型好点)。减少M中位机能时锁阀不能及时关闭 ...

错了差动回路用不了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表下我的观点
1:使用了管路防爆阀、平衡阀、双向液压锁。应该只需要一种阀来锁住油缸即可。平衡阀是最好 ...

发表下我的观点
1:使用了管路防爆阀、平衡阀、双向液压锁。应该只需要一种阀来锁住油缸即可。平衡阀是最好的,如果只有一个方向有负向负载,就使用单向平衡阀;如果两个方向都出现负向负载,就使用双向平衡阀。

因系统对安全性要求较高,所以如果平衡阀和双向液压锁不冲突的话,想尽量同时用,形成双保险。
2:你的管路防爆阀的布置有错,管路防爆阀需要在其之后有一定背压才能打开,如果按你的布置当平衡阀全开后,防爆阀的之后的压力变小,防爆阀会关闭,油缸降不下来。

后面的三位四通比例方向阀的阀口背压以及回油滤油器的背压是否足够能打开管路防爆阀?
3:在装有平衡阀的油缸上不用考虑补油,平衡阀会根据控制油压的大小来调节其开口。
此系统对速度的平稳性有一定的要求,因为泵站的输出流量达不到下降时无杆腔所需的最大流量,如果只靠平衡阀来调节开口,则下降速度会不满足要求。
基于上述考虑,还是想添加一个补油回路,并且在手动下降时也需要该补油回路给无杆腔供油。

网友:
液压锁2没必要安装,阀1的中位机能为M型,处于中位时机构闭锁,液压锁无法关闭。

网友:
平衡阀的控制油路要不要加一个回油节流阀?

游客

网友:
这个在油箱的回油回路上,已经设置了一个回油节流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表下我的观点
1:使用了管路防爆阀、平衡阀、双向液压锁。应该只需要一种阀来锁住油缸即可。平衡阀是最 ...

1、两个双保险没必要,我是做高空车的我们的只用平衡阀。再就是比例换向阀要换成Y型的,你用M型的无法卸掉控制口的压力。
2、要看你的比例阀的开口大小了,回油过滤器的产生的背压在这里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3、如果是加快速度,那要加大平衡阀进油口的流量。如果是为了在手动下降时吸空倒是有用。
可以参照8楼的改进下原理。

网友E:
咱也凑凑热闹:
1 手动应急的阀需要装在阀3前,否则平衡阀关闭,无法自重下降;
2液压锁2建议改成电磁截止阀。因为工作过程比例阀动作频繁,液压缸两腔压力可能变化频繁,导致液压锁经常动作,容易引起回路中管路振荡,采用电磁截止阀,在上电时打开,断电关闭,且只在下腔起作用,有效防止管路振荡;
3手动应急控制阀后面需要考虑背压,如果负载压力不大则不需要了,因为应急阀本身是相当于手调节流阀,操作得当是可以防止中午快速下降的;
4应急下放时,油缸上腔需要考虑补油,否则会形成真空,影响寿命和密封可靠性。
以上几点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咱也凑凑热闹:
1 手动应急的阀需要装在阀3前,否则平衡阀关闭,无法自重下降;
2液压锁2建议改成电磁截止 ...

感谢各位高手指点,结合大家建议,回路改成下面的方案,想用 三通比例流量阀19和三位四通方向阀10的组合来替代原来 比例方向阀的功能,
问题是三通比例流量阀能够两个方向都调节流量吗?因为油缸在上下都需要对速度进行调节,但是负载方向一直向下不变。
还有油缸下降,即靠重力下降时,阀10和油箱间还需要背压吗?还是靠平衡阀12就足够了,这点一直搞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三通流量阀不能双向调节的,实在要用就用单向阀组成桥式回路使用

网友:
平衡阀这样做好不好?

游客

网友:
看来还有懂点的人!
右边的阀是为了避免平衡阀振荡吗?

网友:
- ~: @, g# w6 n. E7 Z防爆阀、平衡阀、双向液压锁,只需要一种阀来锁住油缸即可。平衡阀就可以了,不要那么多的阀

网友(2019-12-23):
液压锁中位机能是H,或者Y。这样才能够达到锁定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