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皮带是怎样安装的?

楼主(2012-07-03):
这种皮带是怎样安装的?有没有接口?接口又用什么接?有这方面的资料的前辈们,请踢教。

楼主:
最好画一个安装原理图,跟接口零件的名称?

网友:
看起来好像多列带

网友A:
看上去,皮带不是连续的面,间隔那么大,输送什么物料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看不太懂哦....

网友:
橡胶带用焊接的,帆布带用胶粘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B:
我们用的都是拆掉辊子装的环形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的都是拆掉辊子装的环形带

比较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皮带不是连续的面,间隔那么大,输送什么物料

送纸的

网友:
先把带子穿轴上在安装轴

网友:
再来几张清晰点

网友:
您好,这是纸箱糊箱机,绿色的是机头皮带,我专业做皮带的,电话:13539433953,QQ:463825747,需要请联系!

网友(2012-09-04):
这应该是用焊接或粘接的,还有就根据自己要求长度向生产厂家定制的。

网友:
皮带是现场接的 有专门的机器接

网友(2012-10-13):
楼主是做瓦楞机的吗?

网友:
买来的时候就帮你连接好的 ,你只要告诉周长就好了,你用的时候最好下面要加张紧的装置

网友:
好像是机器装配时安装上的

网友:
应该是把辊拆下来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