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氮共渗淬火还是高频炉淬火,那个硬度高些?

楼主(2012-07-03):
碳氮共渗淬火还是高频炉淬火,那个硬度高些?目的是为了耐磨。材料是:65Mn

网友A:
很简单,但知识有价。如果您在提出问题前同时给出价,一定会得到满意答复。否则就自己钻书吧!热处理知识一点不难。

网友:
貌似一般都只是780~820℃下淬火,淬火介质为油硬度57~64HRC

网友:
碳氮共渗淬火还是高频炉淬火,那个硬度高些?目的是为了耐磨

碳氮共渗淬火薄而脆,建议用高频淬火

网友:
渗碳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但知识有价。如果您在提出问题前同时给出价,一定会得到满意答复。否则就自己钻书吧!热处理知识一 ...

隔行如隔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