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画百叶窗,求助

楼主(2012-07-03):
我用2010版sw  用钣金里的成型工具画百叶窗怎就不出现凹陷!下一步如何操作?急需!

网友:
不会啊,拖上去就自动生成了。

网友A:
你的突起部分应该另存到louvers里面,在将其放到你要生成的零件内,如果生不成,你就把图形保存,关闭,再打开试试,应该就OK了

网友(2013-01-10):
引用 网友A:
你的突起部分应该另存到louvers里面,在将其放到你要生成的零件内,如果生不成,你就把图形保存,关闭,再打 ...

大虾,请问添加百叶窗到现有的钣金件中,直接拉过去的话,不能改变其方向,(如我要的是水平方向,而拉过现有的钣金件是垂直方向的),这要这么操作才能改变放置的方向呢!!!求大虾明示